高压球磨机控制线路改造

楼主(2007-11-27):
  我厂生料球磨机由475kW、6000V的高压绕线式电动机拖动,起动方式为频敏变阻器降压起动。该控制柜曾连续发生起短接作用的CJ20-630型交流接触器吸合线圈烧毁事故(图1为原总图的延时短接部分,K为CJ20-630型交流接触器,该吸合线圈额定电压为220V,吸合电压范围为85%Us~110%Us)。经现场测试,当电压在210V以下时,接触器就产生剧烈地电磁振动。在210V以上时,电磁振动消失,运行正常。而产品说明在85%Us,即187V的情况下也能正常吸合,这说明接触器质量可能有问题。

图1 控制线路延时原理

  我厂电压波动比较频繁,特别是在全厂满负荷生产时,电压较低。这时线圈电流增大,线圈发热。电压偏低,引起振动造成铁心发热,致使线圈烧毁。由于剧烈地振动,造成面板上的电器振坏及接线端子螺丝振松,其辅助触头接触不良,拉弧烧毁,造成被联锁的下工序设备跳闸。给操作工带来诸多麻烦,后来操作工只好将转换开关转至解锁位置来开机。这样就造成当磨机遇到问题跳闸,而皮带机不能随着而停,造成堵料。
  该球磨机的电动机采用了进相机来进行无功补偿。当电动机起动完毕,便将进相机投入,这时接触器K便失去作用。根据这种情况。在电动机起动完毕,投入进相机后用一把15A单相闸刀开关HK将接触器K切除,而并上一只CJ10-10型接触器K2来模拟K工作,由于CJ10-10型接触器在吸合线圈电压范围内基本能正常工作,即使有振动,其振动力也是很小的(见图2)。这样CJ20-630型交流接触器K只有几秒的工作时间,防止了烧毁。

图2 改造后控制线路

  操作:开机前投上闸刀开关HK,待起动完毕,电机进入运行时,投入进相机,拉下闸刀开关HK。当需要不停电动机而去检修进相机时,必须先投上HK,方可停下进相机。
  安装:将15A单相闸刀开关HK装于柜外,只起分断作用,可便于操作。CJ10-10型交流接触器K2装于柜内。

楼主:
上文图1
图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