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花会短路吗?

楼主(2007-11-27):
我们厂直流电机火花很大了,我不知道火花会短路吗?

楼主:
没有人说一下吗?

网友A:
当然会的,电火花也是电能,怎会不短路呢?

网友B:
直流电机要密切注意整流子的火花.
火花太大了要烧电机的.
引起火花大的原因很多,如负荷太重,整流子(也称换向器、铜头)磨损严重,电刷位置不正确等等。所以火花大了要注意分析原因,及早解决。

网友C:
电弧光短路.

网友:
路过~假如是电弧火花肯定短路~其本身就是放电现象。或者换句话说不能叫短路,只是额外的通路而已~不一定是短路。

网友D:
电火为等离子体,导电。直流机出现环火将造成短路。

网友E:
换向器火花不会短路,但会烧换向器

网友F:
会烧换向器

网友G:
弧光是有阻抗的它只是额外的通路而已,

网友H:
当然会的。

楼主:
我问这个问题目的就是想问问直流电机的火花了,
我们的火花很大了,快成环了,
铜头磨损严重,用车床车过两次了,

网友B:
铜头车了以后,要刮槽.如果车了并且把槽也刮了,火花还是大的话,要调整电机电刷的位置或是找出其它故障.

网友I:
火花,学名弧光!
什么设备,只要会产生弧光,都会有灭弧装置的!

网友J:
本身就是短路时产生的弧光

网友K:
都有火花了还不检查!

网友L:
你的电机已经有问题了.

楼主:
我知道了,可是我找不到啊,调整电机电刷的位置,这个我从来没有动过,出厂时油漆标的标识还在,我没有动过的,我只是车了3mm左右吧,就火花大,我不知道怎么解决,是江苏科龙厂的直流电机,我换了碳刷了几次,是不是它的材质有问题,就不知道了,
不然规格是不会有错,

网友M:
  你的电刷换了吗?我想你可能没电刷了,电机不会短路,但可能会烧转子

网友N:
我是搞特种加工的,用火花放电来进行加工,火花放电产生的前提是,间隙足够小,且电压击穿了介质,从而产生火花放电。间隙再小就变成短路了,间隙要是大了就是开路,支流电机我并没有什么研究,希望说的这些对楼主有一定的帮助

楼主:
谢谢,
不是的,直流电机的铜环本身就是短路的,他的每一匝都是相通的,

网友O:
换向器车后未经细打磨、各换向片前后不平、换向器不圆、碳刷品质不好、换向器连后碳刷接触面积不够、碳刷压力不足、换向绕组有问题、电枢电压过高,原因很多。

网友N:
我比较同意“想起时正是忘记”的说法,既然本身应该短路且没有火花,那么现在存在了火花就说明接触处出了问题,不能完好接触了,存在间隙,是否可以从这方面入手找找原因

网友P:
赶紧查吧

楼主:
我看过了是存在间隙,但是新的有几个你还得给电机磨吧

网友Q:
肯定会的

楼主:
今天电机上天了

网友R:
哇!一了百了

楼主:
卖台新的来用,

网友S:
恭喜恭喜!!!!
这下省心了
哈哈哈!!!!!!!!!!!!

网友O:
哈哈,生产现场就是这样,不到器件彻底报废,领导都让坚持生产

网友M:
 是啊,很多时候不都是这样加班的,没效率啊!

楼主:
没有工资了,

网友T:
我看这问题不是很严重我车间有50台直流电机有大有小一年365天的运行除非停电才停平时是不停的那些电机还是象放烟花一样开到机子保护了才会修理那么多机一个电工搞得了那么多嘛还有其它问题现在机子都有保护了不用那么担心的.

网友U(2010-09-14):
换向器没车圆最重要 槽内有异物 碳刷夹紧了
·········

网友V:
肯定会短路,要特别小心

网友W:
肯定会的,还是趁早找出原因更换备件吧,不然烧了了时候你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