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型号意思

楼主(2007-11-27):
我厂有YKK450-6、YTM560-10电机不知YKK、YTM是何意思?请高手解说一下喽,先谢过。

网友A:
YKK--高压 三相异步电动机
YTM--磨煤机用异步电动机

网友B:
可在重庆赛力盟电机有限公司和沈阳电机有限公司网站上查到相关技术说明.

网友C:
1.YKK表示空气冷却方式的异步电动机,电机内外有两台冷却风扇,也就是强制风冷;
2.YTM表示筒式磨煤机用笼型异步电动机。这是专用电机,国家行业标准。

网友D(2009-02-19):
那YML160-4是什么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