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整流柜频烧反1或反3快熔

楼主(2007-11-27):
我公司有1400冷轧机一台,最近老是在停车后再次动作时烧整流柜反1或反3快熔,调速器用的是6ra70,国产定做的脉冲放大班,请各位大师给仔细分析一下原因,感激不尽!

网友A:
ZG-70系列大功率晶闸管变流装置是带有全数字箱的大功率装置。该产品是在ZG系列的基础上与德国西门子生产的6RA70全数字装置配合,仅使用6RA70装置的控制部分而功率、励磁及触发脉冲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配,并进行了标准化设计。ZG-70产品集西门子全数字装置与我所大功率晶闸管变流装置于一体,达到高标准、大容量、低成本、结构紧凑的效果。ZG-70系列变流装置可用于替代国外原装大功率全数字装置,具有极高的性价比和应用价值。

网友A:
ZG系列大功率晶闸管变流装置是一种通用型的功率控制单元,它集天津电传所多年从事电气传动产品开发之经验,经过精心设计,反复试验,研制而成。该产品具有很高的可靠性和很好的性价比。
联系:022-24978111-8111  董

网友A:
可能是反向时电流过大。检查一下进线电压是否波动,或者不平衡。再就是可以用装置先把反向那组都封掉,单试下正向有没问题,然后再封正组再单试下反向有没有问题,看下波形。还有保证各组硅的特性相近。

网友B:
应该是过电压造成的,检查过压保护器是否完好无损.

楼主:
正反组都封掉试过了,没有问题,各位大师能不能给分析详细一些,感激不尽!

网友C:
检查脉冲放大板是否有问题

网友D:
换个板子吧

楼主(2008-01-13):
感谢楼上的大虾帮助分析

网友E:
看下你的脉冲有干扰没,
干扰过大反桥的脉冲乱开就会爆

网友F:
停车后再次动作,此时启动电流会很大,我觉得会不会是整流晶闸管有的状态不好了.

网友G:
我遇到过一次就是可控硅管子不好,其实不管你扩容的6RA70,还是原装的6RA70,电源板都是经过出厂检测的,问题不太会有,但也不排除,只是概率很低,可控硅都是国产元件,问题往往出在这里,检测下电流,有条件换换管子

网友H:
脉冲问题吧.如果是可控硅就不会只在停车后再开时出问题. 我遇到过后来换了块板子好了

网友I(2009-09-14):
吸能型晶闸管保护器-鉴于传统常用的过压保护设备—阻容吸收装置、硒堆保护及普通压敏电阻,阻容吸收浪涌能量的能力较差、损耗大、响应速度慢、发热量大、易损坏、且电容器易漏油;硒堆吸收浪涌能量的能力较强、非线性系数较低、损耗大及易发生老化失效;普通压敏电阻通流容量虽大,但能量容量却不大,另外普通压敏电阻冲击电流最大脉冲宽度远远小于大中功率半导体系统实际脉冲电流宽度,所以普通压敏电阻常发生短路或爆炸。
SPD吸能型过压保护器及吸收箱(国家专利号: 200720070747.X)是传统的过压保护设备的新型更新换代产品,采用以纳米材料添加研制的高能氧化锌压敏阀片作为主功能件,其结构由氧化锌微结晶及高阻晶界层组成,其电压大小由高阻晶界层串联来决定,而通流量则由它有面积来决定.高阻晶界层是发热体,而氧化锌晶粒具有很大的热容量,是吸热体,它决定能量承受能力. 氧化锌微结晶电阻系数很低(1~10Ωcm);而晶界层的电阻系数很高(1012~13Ωcm);若升高加在电阻上之电压其电阻系数会降到10Ωcm以下.因此高能氧化锌压敏阀片在一定电压下是为绝缘体,但超过电压又成良导体.也就 是说当其在线路的正常工作电压下,其电阻值很高,可认为是开路状态,伏安特性是线性的;当过电压出现时,伏安特性为非线性,其阻值急剧下降,成为过电压的通路, 使电阻两端保持一恒定电压.当电压消失后,其本身电阻值又恢复常态呈高阻值.其具有通流容量大,能量密度大(300~500J/cm3),非线性系数高,残压低,漏电流小,伏安曲线对称/图2(无正负极之分),无续流,响应时间快(ns级)等特点.
电话: 021-28397704
传真: 021-29107473
邮箱: hhcc@021fmks.com
网址: http://www.021fmks.com
江涛-业务主管 15900811771 QQ794736287
上海凡曼库斯电力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市青浦区沪青平公路6015号

网友J:
论坛版主管理的职责有那些啊!到处是广告,没有人回答帖子问题!

搂主问题很明显嘛,逆变颠覆了!你要正转,反桥却打开了。

网友K:
用钳形表卡下三相得电流,,如果不平衡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