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讨论一下马达烧坏的因素

楼主(2007-11-28):
请大家帮忙讨论一下,马达为什么会烧坏,烧坏的因素都有那些,请从多方面考虑,从马达电源、马达品质、谐波等等方面考虑.尽可能讨论的全面一些;谢谢大家的参与!!!

网友A:
过载,堵转。

网友B:
过载,电源不稳定,提供瞬间电流过大.

网友C:
我觉得过载和堵转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D:
过电压造成的烧毁占绝大多数,检查过压保护装置,不能简单的用快熔做保护,最好用高能压敏电阻,如从价格上考虑,用阻熔也能凑和,但阻熔反应比较慢.15902169965

网友E:
1被驱动机械故障引起过载,
2本身轴承损坏引起过载,
3控制线路故障引起缺相工作;
4本身品质问题;
5受潮;
6绝缘老化

网友F:
电流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网友G:
异步电机主电路开关电器、保护电器、导线连接处等存在接触不良,造成缺相运行、三相不平衡而烧电机是主要原因!

楼主:
首先,我谢谢大家的讨论.我们的电机全部采用3UF5 SIMOCODE-DP (西门子电动机保护和控制设备)来控制.电压绝对稳定.(马达也全是进口德国西门子电气公司生产的).有好几台马达,功率也比较大400KW,当时跳停时只有一个高电流的报警信号,紧接着不到1秒钟马达就挂了.从DCS的电流曲线上看,完全没有过载(可能是我们的DCS没有瞬间抓到高电流曲线把).前些天有一台110KW的马达就是这样烧坏的,当时跳停时的电流才106A,(和上边一样,当时有高电流报警,瞬间烧坏的)可是马达烧了,空开也跳了,怎么把我们的总进线开关(3200A)也搞跳呢?烧马达真是让人头痛.郁闷……

网友H(2008-02-14):
现在电机烧坏我遇到过的是,由于使用真空管漏气或三相行程不一样,使其中的一相长时间吸合短接造成三相电压不平衡烧坏电机。

网友H:
金鱼反应的情况,我认为要么是你的三相电机缺相造成三相电流不平,或者是你的控制部分,主回路有一相虚,也可能造成三相电流不平衡,出现高电流报警,甚至引起进线总开关跳闸断电事故。

网友I:
当时有高电流报警,瞬间烧坏的-----烧坏的情况如何? 拆开看过么?
能够瞬间烧坏的,恐怕是输出电源电压,电流瞬间变的很大才有可能,
电机线圈的绝缘耐压一般都被设计成额定工作电压的150%以上,而且质量越好耐过压的时间越长.

网友J:
检测下过容保护怎么样mc-4

网友K:
1堵转
2过载
3过压
4过流
5启动时启动电流太大,建议改星角启动
6抱闸线圈坏了,一直在抱闸情况下运行
7变频器设置不佳,比如停机时间斜坡过陡
8热继电器、空开不好,过载过流不断
9机械安装不良
10电压不稳或电流中有大量斜波无法去除

网友L:
 武汉昌硕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Wuhan Chang Shuo Automation Equipment Co., Ltd

公司简介
武汉昌硕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科研开发和工程技术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营业务:生产过程自动化、电气自动化、企业管理信息化方面的系统集成、软件开发、工程设计、技术服务等;专业代理全球知名品牌产品,我们真诚的希望能在产品销售、工程项目承接和改造、系统设计和开发方面能与贵司开展多方合作,为贵公司提高工艺,节省成本。以下是我公司经销产品的部分明细,如您有任何需求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尽全力为您服务。
我们公司主要代理经销产品有:
1. 施耐德:TE按钮、指示灯、接触器、热继电器、软起动器、光电、
    限位、行程、接近开关。梅兰日兰 断路器、空气开关等全系列产品。

2.OMRON:  可编程控制器:CPM1A、CPM2A、CPM2AH、C200、CJ1主机以及PLC各系列功能模块等配件
传感器:接近开关、光电开关、限位开关、温度控制仪器
继电器、触摸屏、变频器

3. 三菱:可编程控制器:FX1N. FX2N. FX1S. A. Q系列主机以及PLC各系列功
能模块等系列
变频调速器: E540、S540、S520、A520、A740、F740 。
触摸屏:GT1000和A/F930、940、970系列以及伺服系统.

5. LS(原LG):LS变频器(iG5  iS5 iH5 iP5系列)和PLC。

6. A-B  可编程控制器,1746,1747 1756 176 以及低压等全系列产品。

7. 富士, GE,SMC,…………………
本公司提供完善的售前售后服务,已和很多知名企业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产品齐,价格优!所有进口产品,欢迎大家来电咨询!
联系人:周清钦      QQ:285718056                   电话:027-59212536 13697349033
E-mail :  whchangshuo@126.com 传真:
地址:汉口永清街汉飞青年城1002    http://www.changshuo.net

网友M:
   深圳瑞德赛博技术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电机驱动和数控系统的研发应用、系统集成、设备改进、并提供全套解决方案的高科技企业。

作为世界上第一家研发USB接口运动控制产品的技术领先型企业,其产品的主要特点是USB_Based:通过USB接口,充分利用PC机的高速、低成本、人机界面灵活方便的优势,稳定可靠地完成自动控制任务

本公司有大量通用接口驱动器以及USB接口驱动器现货,产品性能稳定,价格优惠(比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低20%-30%)。

联系人:周小姐   0755-33643798
rosezsy@126.com

网友N(2009-09-14):
吸能型晶闸管保护器-鉴于传统常用的过压保护设备—阻容吸收装置、硒堆保护及普通压敏电阻,阻容吸收浪涌能量的能力较差、损耗大、响应速度慢、发热量大、易损坏、且电容器易漏油;硒堆吸收浪涌能量的能力较强、非线性系数较低、损耗大及易发生老化失效;普通压敏电阻通流容量虽大,但能量容量却不大,另外普通压敏电阻冲击电流最大脉冲宽度远远小于大中功率半导体系统实际脉冲电流宽度,所以普通压敏电阻常发生短路或爆炸。
SPD吸能型过压保护器及吸收箱(国家专利号: 200720070747.X)是传统的过压保护设备的新型更新换代产品,采用以纳米材料添加研制的高能氧化锌压敏阀片作为主功能件,其结构由氧化锌微结晶及高阻晶界层组成,其电压大小由高阻晶界层串联来决定,而通流量则由它有面积来决定.高阻晶界层是发热体,而氧化锌晶粒具有很大的热容量,是吸热体,它决定能量承受能力. 氧化锌微结晶电阻系数很低(1~10Ωcm);而晶界层的电阻系数很高(1012~13Ωcm);若升高加在电阻上之电压其电阻系数会降到10Ωcm以下.因此高能氧化锌压敏阀片在一定电压下是为绝缘体,但超过电压又成良导体.也就 是说当其在线路的正常工作电压下,其电阻值很高,可认为是开路状态,伏安特性是线性的;当过电压出现时,伏安特性为非线性,其阻值急剧下降,成为过电压的通路, 使电阻两端保持一恒定电压.当电压消失后,其本身电阻值又恢复常态呈高阻值.其具有通流容量大,能量密度大(300~500J/cm3),非线性系数高,残压低,漏电流小,伏安曲线对称/图2(无正负极之分),无续流,响应时间快(ns级)等特点.
电话: 021-28397704
传真: 021-29107473
邮箱: hhcc@021fmks.com
网址: http://www.021fmks.com
江涛-业务主管 15900811771   QQ794736287
上海凡曼库斯电力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市青浦区沪青平公路601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