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编程器不能察写(OMRON PLC)程序

楼主(2007-11-28):
请教各位高手朋友!我用一手持式编程器对一台OMRON 的PLC型号为CQM1不能进行程序的察写,也不能阅览内部程序,请教各位此PLC是否已经加了密!?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那估计是加了读取密码的;

网友B:
加了读取密码的

网友C:
那怎么办?这plc还能用吗?

网友D:
如果你不想要里面的程序就把PLC的内部的电池拿出来,

网友E:
看看拨码开关得位置

楼主(2008-01-11):
拨码试过了!没得行,结果是加了密码的!

网友F:
脚线 加密

网友G:
上plc资料网,上面有你要的东西?

网友E:
QQ 727815050
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