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接点压力表接线

楼主(2007-11-28):
我要用电接点压力表控制一个加压泵,不知道怎么设计和具体的接线。还要用到继电器吧?新人,希望大家多帮忙啊,谢谢。

网友A:
我觉得最好还是用继电器转一下比较好,具体接线我可以教你,我的QQ:5634889

网友B:
使用电接点压力表一定要用继电器,而且要用AC220V,在低电压回路使用,可靠性不好。

网友C:
使用电接点压力表一定要用继电器,不然会将压力表的触电过早损坏,我可以教你,没有问题。

网友D:
电接点压力表接线较简单,一般为三根线,一根公用线,另两根分别为上限和下限引线.其触头功率只有5VA,最好将信号采用小型继电器转换.

楼主:
谢谢大家!~公司不能上qq。休息的时候一定加您。

网友E:
要使用继电器转换一下的

网友F:
 一定要使用继电器转换一下的。

网友B:
要注意的是一定要高压回路才可靠。110V以上。

网友G:
要用继电器的,现在的电集点压力表触点
歪的很

网友H:
继电器转换一下的

网友I:
用继电器或接触器转一下好

网友J:
使用小型继电器之后,压力表动作频繁了,触点还容易坏,我觉得应该加个电容和电阻灭弧

网友K:
压力表动作频繁,触点容易坏,,
可以加个延时

网友L:
 一定要使用继电器转换

网友M:
加上隔离继电器后,问:
这继电器如果用220V,通过表针触点还是220V,
触点还是会过早报销,改用24V就没这个问题,
麻烦就是要:220V/24V转换电源
不知应怎办

网友N:
电接点压力表控制继电器就行了。

网友O(2008-02-17):
不用接继电器,回路直接接plc就可以

网友P:
需要用继电器

网友Q:
电接点压力表控制继电器就行了

网友R:
我用24V的工作电压加继电器转换.

网友S(2009-08-22):
这个很简单。。表一般为三根线  一个为公共线 一个为上限 一个为下限  可利用起触点 来控制继电器的线圈  然后再利用起继电器触点来控制泵的控制回来。。就是了 接线的方法 你自己动动脑筋应该就会了。

网友S:
一般工艺要求就是当压力达到上限 控制泵停  达到下限控制泵动作就行了。

也可以直接发出报警信号

网友T(2009-11-24):
我们公司开发的ECP-I电接点压力表触点电子保护装置能成倍延长压力表触点,提高可靠性,详细见www.hzslzb.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