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co步科 HMI
e-view的modbus通讯

楼主(2007-11-28):
e-view通过modbus与从站通讯,现在有点疑问,就是e-view的modbus的地址位启始是从0开始算还是从1开始算

网友A:
和PLC有关吧

网友B:
从1开始算。40001,40002,。。。。。没有40000.

楼主:
多谢,我是用来了和INVT的变频器来通讯的,变频器的地址是从0算的,所以我要加1才可以和MT5000的地址对应上,不过我看德维森的PLC MODBUS地址是从0算的,它的寄存器是从1算的,所以它哪个要减1.我是这么理解的,楼上的,这样对吗?

网友B:
如果你要读变频器里0地址,你选modbus地址40001,
如果你要读变频器里1地址,你选modbus地址40002,
如果你要读变频器里2地址,你选modbus地址40003,
。。。。。。。。。。

楼主:
是这样子的,我已经通讯成功了,谢谢楼上的

网友C:
给发个具体的例子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