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系列与F系列有什么不同? 什么是CC-LINK?

楼主(2007-11-28):
3凌A系列PLC与F系列有什么不同? 什么是CC-LINK?

网友A:
A系列为大中型机;F系列为小型机;CC-LINK--现场总线技术。

网友B:
回答的简单实在!

网友C:
听说A系列已经停产了,被Q系列取代了,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D:
A系列质量不太稳定,Q系列功能强大,体积又小

网友E:
现在使用A系列的不太多,一般都是Q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