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
求助!哪位好心人能提供一些关于逆变器结构发展演变的资料,谢谢!

楼主(2007-11-28):
求助!哪位好心人能提供一些关于逆变器结构发展演变的资料,谢谢!

网友A(2008-01-12):
逆变装置的核心,是逆变开关电路,简称为逆变电路。该电路通过电力电子开关的导通与关断,来完成逆变的功能。电力电子开关器件的通断,需要一定的驱动脉冲,这些脉冲可能通过改变一个电压信号来调节。产生和调节脉冲的电路。通常称为控制电路或控制回路。逆变装置的基本结构:逆变器的直接功能是将直流电能变换成为交流电能,除上述的逆变电路和控制电路外,还有保护电路、输出电路、输入电路、输出电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