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inview离线模拟时看见位状态指示,在线模拟时却看不见

楼主(2007-11-28):
我现在遇到的情况是:我用EB500软件调用了位状态指示,离线模拟时可以看见位状态指示按钮,可是在线模拟时所有有位状态的都是空白,而且以前好的程序,现在打开来,在线模拟都看不见。请教,是哪里设置动了?了。

网友A:
请问在线模拟的设置?

楼主:
我就直接点离线模拟旁的在线模拟。它的设置在哪里呢?还有就是我把它下载到触摸屏,触摸屏上所有的位状态指示也都看不见。

网友A:
你的这些位状态设定和指示元件,如果对应的地址是PLC的地址,只有当屏和PLC正常通讯后才能显示图片的。

网友B(2008-08-16):
EB500系统时间如何修改或写入。zsj19720602@163.com

网友C:
技术交流QQ 470331240

网友D(2008-11-18):
支持  你的这些位状态设定和指示元件,如果对应的地址是PLC的地址,只有当屏和PLC正常通讯后才能显示图片的。

网友E(2009-02-06):
对的,楼上正解

比如你的屏和S7-200设置,屏上有个VW0的数值输入,如果你不连PLC,在线模拟的话,就会显示不出来!

网友F:
转_让文本显示器方案(兼容 MD204L 、OP320-A等),含上位机源码、下位机源码,保证调试通过。
该方案技术成熟,投资小,见效快,仅售2万元。
另有触摸屏、PLC技术,也可转_让。
有意向请联系:whlixin01@126.com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支持  你的这些位状态设定和指示元件,如果对应的地址是PLC的地址,只有当屏和PLC正常通讯后才能显示图片的。

网友H(2012-01-20):
只有妈妈,没有爸爸,那里会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