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产电PLC
求助:有关LG的PLC的问题

楼主(2007-11-28):
我们的公司的LG PLC 时常在运行时出现停下来。PLC 的运行绿色指示灯熄灭。PLC 的停止红色指示灯亮起。机器也全部停了下来。处理方法是:关断PLC 的电源后。过一会儿再开就可以了。具体原因不太明白。有人试着换过PLC的CPU模块。但问题依旧。有劳高人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A:
如果真是PLC故障也很难很快找到.可能是接触不良,用心找吧.

楼主:
接触不良,有可能哟。有可能是那一块呢,是CPU模块么,不可能吧,我之前换过CPU模块了。有劳各位指点。

网友B:
会不会是输入触点接线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