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器的接线问题

楼主(2007-11-28):
我们公司对一罐体进行压力控制装了一个4--20MA的卡箍式压力传感器,它的电源用一个24V的开关电源,在信号输出端并了一个250欧姆的电阻转成1--5V,我在接线时就接两根线,+24V接传感器1#脚,0V接地和罐体金属面相连,2#脚上接一根线和地之间并了一电阻做信号输出,工作一切都正常。我的疑问是电源我只给它一根+24V线,输出也只接一根线,0V都是和外壳连接的为何能正常工作

网友A:
按照你说的理解,其实你用了三跟线:把罐体金属作为了电源的0V和输出的0V。因为输出的0V和电源的0V是等电位的,所以可以用同一根电线代替,而在此用罐体金属作为了该电线。

网友B(2008-01-07):
地是一根线呀

网友C:
两线制都能工作,更何况三线制了.

网友D(2008-07-27):
同意1楼的,三线制就是电源和输出共用一根线

网友E(2008-09-08):
相当赞同一楼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