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关于电源容量和负载总功率

楼主(2007-11-28):
计算出负载的总功率,要选择电源.是不是电源容量的70%---80%为负载的总功率为好?

网友A:
感应加热的电源功率是这么计算的,好象

网友B:
可以这样计算.
不过一般是根据负载来计算电源容量.

网友C:
要看负载的功率因数,功率因数越小,电源容量要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