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空开怎么样?

楼主(2007-11-28):
如题。三菱30框架2P的空开只需要50几块钱,而同种类型的士林空开要卖到100多,怎么会这么便宜呢?是不是功能上有折扣呢(因为它的外形十分小巧,总感觉里面少点什么)?
望用过三菱低压电器的朋友不吝赐教。

楼主:
当然正泰的空开还便宜些,但做工明显能看出差别。

网友A:
同是2P的开关相差有那么大么?一样的电压.电流?

楼主:
是的,都是2P 20A的。这正是我困惑的地方。不过,绝对是正品。

网友B:
具体型号?三菱BH-D6 C20A/2P的微断价格就是这么多!现在一般都是在国内大连生产的。如果是NF30-CS 20A/2P的塑壳则要100多!

楼主:
To 小兵,
    前一种跟后一种的区别在哪里呢?既然通断能力相同?

网友C:
要说断路器的价格,现在市场上的差别是挺大的,这些与产品的技术指标、生产的规模化程度、产品占领市场的时间、产品质量等有较大的关系。不过,三菱的空开还是不错的,与国产断路器相比,其技术设计水平并无过人之处,但其生产制造工艺水平却比国产的要好得多。但有一点,要保证该空开的购货渠道,只要在其指定代理商处购得,基本上可放心使用。

网友B:
前一种是小型断路器,后一种是塑壳断路器,它们的分断能力和脱扣特性不同。

网友D:
空开有没有交直流区分

楼主:
谢谢小兵和lilin007。获益匪浅!

网友B:
空开有专门直流用的。只是直流空开平常我们用的少!

网友C:
空开有交直流之分,但现在市场上的以交流用断路器居多,不过,一般的交流断路器也可用于直流,但其分断能力与交流有所不能,而且使用时的接线方法与交流时也不一样,接线时的主要区别在于交流时为N条进线与N条出线,但直流电路时须将各相关极串起来,只提供必要的一条进出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