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按钮求助~~!

楼主(2007-11-28):
    在这里首先感谢ranranplay朋友在上次声音报警中给予的帮助~~!
    这会想请教大家一个有关按钮组的问题,希望大家能给点好主意~~!
    在WinCC画面中,创建一个按钮组形成0-9的数字按钮,以及"取消"和"确认"按钮,想在按1按钮,然后点"确定",实现启动1号设备;点2按钮,再按"确定"按钮实现2号设备启动;点3按钮然后点"确定"按钮实现1号设备和2号设备的顺序启动;在按1按钮后,若不想启动1号设备,点取消可以重新输入的这样一组按钮.
    希望大家能够尽量提供点个人意见与想法,小弟在这里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我以前也问过类似的问题,顶一下...

网友B:
那得涉及到用脚本来实现吧,我曾发过类似的贴子,大概意思是将按1#按钮后,使某一变量为1,同时在程序中对应所控制的设备,然后在那个确定按钮的操作授权的动态框中连接此变量,当确定按钮为1时,在每个设备的控制回路中串有此点,电路接通.

说的我自己都不明白了,哈哈,还得需要高手来解答一下哦.

网友C:
可能是我理解错了,楼主的要求很简单就能实现啊

建一个内部变量tmp做为中间变量

按1键的时候给内部变量tmp赋值1
按2键的时候给tmp值2
按3的时候给tmp值4
按4的时候给tmp值8
。。。。。。
按确定的时候把tmp的值送到到plc中,按位输出就可以了
按取消的时候tmp值改为0
预防非法操作,建议每次按动数字前先把tmp赋值为0

楼主:
千山独步 和ydj159 谢谢你们的方法 可是对于千山独步兄所说的 需要什么样的代码 能跟我具体说明一下吗? 还有就是ydj159兄的方法我觉得可行性还是很高的 但是把tag值送去PLC的这个过程 我还不明白 因为我只接触过WinCC 对于PLC还没有太多的认识 希望能给我进一步的帮助 谢谢大家了~~!

网友D:
只看WINCC不看PLC没用的

楼主:
对于WinCC的接触也只有2个多月的时间 对于PLC还没有深入的接触过 希望大家能在这里帮助小弟我解决一下上面的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在iFix中是容易实现的 可是我不知道在WinCC中该怎么样去实现 恳请大家多多给点意见 感激不尽~~~!!

网友E:
认真把你的逻辑关系理清楚,结合WINCC脚本容易实现。C脚本读取变量查看GetTagXX()和SetTatXX()函数。

楼主:
谢谢夏天来了 我再仔细看看了 有什么好多办法希望大家能够给点指点啊

网友F:
没有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F:
关于点确定运行,点取消不运行用一下代码:
int temp;
HWND hWnd=NULL;
hWnd=FindWindow(NULL,"WinCC-运行系统- ");
temp=MessageBox(hWnd,"您是否真的要运行这台设备?","提示",MB_YESNO|MB_ICONQUESTION|MB_APPLMODAL);
if(temp==IDYES)
   {
    //把你要执行的程序放到这里
   }
else

楼主:
ranranplay来了啊 对于上面的程序 我不明白我要执行的程序该如何写 明天我截个图发上来说明一下吧 今天有点累了 先谢谢大家了

楼主:
http://blog.gongkong.com/Img/photo/13269_2007124_855_828582.jpg
大致按纽如上图所示 按照1楼朋友的方法 应该是按1的时候 给一个内部变量赋值 然后在点确定的时候把内部变量的值写入PLC的的控制变量 请问这个过程该如何进行下去呢???

网友F:
还是没能理解,你发的这个图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上面那个图是一个控制台,意思就是按1,再点确定为启动1号皮带,按2再点确定启动2号皮带,就类似一个控制,不知道ranranplay兄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楼主:
ranranplay兄 给我留个QQ我加你 或者加我的QQ23217183
有些东西想向你学习呢

网友F:
QQ:19216436 月风云

网友A:
下面引用由ranranplay在 2007-12-3 17:46:00 发表的内容:
  关于点确定运行,点取消不运行用一下代码:
int temp;
HWND hWnd=NULL;
hWnd=FindWindo…
--------------------------------------------------------------------------------------------
请把步骤中的功能说明写一下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