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访问远程数据库

楼主(2007-11-28):
1.进入系统配置,开始-〉运行-〉scu,出现如下配置界面:
需要配置的选项包括:
 节点:ifix网络以此名称作为识别符,保证每一节点名称不相同。
数据库:随便指定一个都行,当然保证数据库文件是有标签点的,测试要用。
网络(选中绿色框):进入显示如下对话框,配置如下:网络:tcp/ip,远程节点名:test(具体要跟网络中访问的节点对应)。其他可不理会。确定。

2.保存scu,并退出。
3.配置hosts文件:用记事本打开本地计算机的hosts文件:
C:\winnt \system32\drivers\etc\hosts,如果是xp的话winnt为WINDOWS
添加文件内容如下:
127.0.0.1       localhost
192.168.18.200  test      test
192.168.18.103   fix       fix  //添加访问的远程计算机节点
    机器ip地址  节点名   机器名
添加完成后,保存退出
然后 点击 开始 菜单 ―― 选 运行 ,执行 ping 192.168.18.103命令,看能否ping 通,如果通畅,则下一步
4.完成上述过程后,打开ifix,进入开发状态,进入变量管理器,选择 可用节点,这时就能看到预先定义的节点ifix,选择它,就可以打开这个节点的变量
5.要把远程节点的变量连接进本地计算机,在画面上连接变量的时候,选择远程的那个节点,然后选择变量即可。

网友A:
呵呵,不错。
授权需要有网络功能。

网友B:
这是个好东西啊,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C:
很好很强大!

网友D(2008-01-07):
192.168.18.200  test      test
192.168.18.103   fix       fix  //添加访问的远程计算机节点
    机器ip地址  节点名   机器名
机器ip是电脑的还是plc的?
test和fix哪个是本地节点,哪个是网络节点?
我这样做怎么不行啊,装IFIX的时候提示独立节点和网络节点,要选那个阿?

网友E:
远程通讯的设置,基本上就是这个思路。

楼主(2008-03-12):
自己再顶一下,这个很好用的.

网友F:
说的不清楚,能不能说清楚点
不知道你说的是配置客户端还是服务器,如果是客户端,那SCADA服务器端要怎么配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