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和利时下装的问题

楼主(2007-11-28):
请问各位高手:我单位一锅炉使用和利时SmartPro3.1.3,想增加一块表和改动联锁(包括上位机和下位机),我想在办公室的电脑上编辑好后,拷贝到控制室的电脑上再下装,这种方法是全下装还是增量下装?另外和利时的FM161_SOE可以当FM161_DI使用吗?

网友A:
1.全下装
2。可以,不过有点那个了呵。。。。。。

楼主:
控神请回答,第二个问题怎么啦?

网友B:
全下装,引起注意哦!

网友C:
求助:我公司1#炉系统送风机.引风机.炉排变频器输出0-24mA型信号突然同时消失,查各变频器无0-24mA的信号输出,各变频器工作正常,但接至DCS后开任意2台变频器信号输出显示正常,当第三台变频器上电时,各变频器的输出的检测信号消失,急盼各位高手能给于指教.
  0510-86630025 胡

网友D:
要是不增加模块呢  ?只是增加一个工程师站 ,上为和下位软件可以直接拷贝,在这个新的工程师站上运行CODESYS ,是直接登录还是全句下装 ?下位通信参数不需要修改吧?请高手指点!

网友E:
拷贝下层工程时注意要拷贝现在能直接登陆到控制器的那台机器上的,并且是目录下文件全部拷贝,这样不会全局下装,通讯参数看情况,一般不需修改!

网友D:
是不是就是把能登录的机器上的D盘中ConMaker文件复制后,粘贴在冗余机上呢,然后在把冗余机器上的ConMaker文件删掉呢 ?
请指点。

网友E:
只是把能登陆机器上用conmaker做好且能够现在登陆到控制器的工程文件的目录或者目录中的所有文件拷贝过去,记着别清空,因为里面有上次编译登陆的版本纪录,conmaker软件该怎么装就怎么装,不用拷贝,装完后注意安装目标就是了。

网友E:
还要注意:若是增量下装,最好不要次数太多,控制器会死机的

网友F:
我在前面一次增量下装,险些造成停车。我增量下装后,强制了一个参数,退出时却造成此控制器死机了,没搞明白是怎么回事。还好此站全是一些信号点。后采用清空登陆重起控制器。差点我就死惨了。

网友G:
开车的时候尽量避免清空哦!!!主控是冗余工作的,除非两个主控全死了(这个概率是很低的)所以可以等到正常停车的时候再去做清空下装的。

网友H(2008-01-12):
可以 只要不动硬件配置不会引起全下装,我做过。

网友A:
FM161_SOE当FM161_DI使用太阔气了吧

网友I:
1、全下装
2、可以,不过太浪费

网友J:
全下装
可以用

网友K(2008-04-18):
你好  和利时的MACSV系统中工程师在线中两台服务器都不能下装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K:
有人在吗 谢谢哦.......

网友L:
如果光拷一个文件就会引起全下装了,建议改好工程后把所有附带文件全部拷出。就不会引起全下装了。、

SOE模块可以当FM161用。SOE是带事故追忆的。

网友M:
和利时组态步骤是。。。。。。?

楼主:
本人工厂有多余和利时FM系列卡件,愿低价出售,有需要者可与多联系:YQLDC@163.COM

网友N:
你下载时提醒的是英文就是全局下装,这样是不允许的.是中文的就是增量下装,没有问题,你应该在工程师站上先看看以前的工程能不能和下面通讯,可以的话就把整个PROJECT文件夹备份,然后再备份的工程里增加相关程序,不要增加模块和硬件配置一般不会出现全局下装的

网友O(2008-05-20):
Conmaker改动一下应该可以增量下装,输入输出可以使用备用位号(也就是不要修改输入输出),

FacView改动不需要下装。

网友P:
应该是增量下装,FM161_SOE可以当FM161_DI使用,不过数据采集分便率高

网友Q:
不是很懂  富土的就知道

网友R:
最好停车时改动,我在改动的时候一般就是全下装,很容易导致数据全部初始化,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S(2008-06-19):
在增加表时,不改动下层通道中的变量名时,即用原有的通道名,这样可以增量下装。联锁改动只要你不增加中间变量,就可以增量下装。但增量下装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网友T:
学习学习,这个我没有接触过啊

网友U:
和利时的系统垃圾一个

网友V(2008-08-05):
我也了解一下,学习学习

网友W:
学习下,高手指教!!!!

网友X(2008-09-06):
做好备份后直接在工程师站上清空下装一次,后对服务器下装,再对操作站下装即可。

网友Y:
量下装,FM161_SOE可以当FM161_DI使用

网友Z:
建议全下装

我现在用的也是和利时的系统 另外FM161-SOE基本能当FM161-D

网友AA:
建议全下装,FM161-SOE能当FM161-DI 使用,SOE有事故追忆功能。

网友AB(2008-10-17):
看系统提示,英语则是全局下装、中文是增量下装。

FM161-SOE当然可以用,俺就用了一个。

网友AC:
任何一种PLC为基础的DCS系统都有这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组态的时候,编译会自动生成一个下装文件编号,或是类似的编码,当下装CPU的时候,与原编码不同,就会引起清空下装,建议你可以在现场的工程师站上做组态。另外和利时的CPU还会任下装工程师站的地址,同一个系统中如果有两台工程师站,即使使用网络共享同一个工程也会造成系统的清空下装。锅炉系统更加要注意,如果有FSSS系统并在里面,最好把连锁摘除再清空下装。

网友AD:
你这种情况是会造成全下装的。如果用FM161-SOE代替FM161-D我认为有些浪费资源。其次是全下装在smartpro系统中如果在下装时出现了英文提示,则系统为全下装。如果为中文则这次下装为增量下装。我通过这两年的实践。我认为下装次数越少系统运行的稳定性相对较好

网友AE:
大家用得是不是和利时的MACSV系统啊

网友AF:
最好是停机的时候下装,这样可以把危险化为零

网友AG:
macsv是macs5,不是smartpro3.13=macs3  40楼的兄弟

网友AH(2008-12-12):
有那些做西门子PLC的工程商或爱默生DCS的工程的    提供一下了  谢谢!!!!!

网友AI:
FBF由传感器和转换器二部分组成,转换器通过励磁电缆将励磁电流传输到传感器内部的线圈,从而在传感器测量管内产生磁场,流过测量管的导电液体因切割磁力线而产生感应电动势,固定在测量管管壁二侧的电极接收并通过信号电缆将该感应电动势传输给转换器,转换器将该信号进行滤波、放大、运算、变换后,得出被测介质的流量值,并输出与流量测量值成正比的标准电流信号或频率信号。

网友AJ:
请教高手 电动阀都需要私服放大器控制吗?

网友AK:
我使用和利时的DCS软件SMARTPRO3.13有4年了MACSV有两年了,都是我自己修改控制逻辑,自己开发功能块。

比较好用~我还没碰到什么难题,不过象上面说的那些问题我觉得就是小儿科嘛,是不是你培训的时候没听课啊。

网友AK:
电动阀不是都需要私服的,你说的应该是调节执行器。你要看好来的说明书,看是否需要加伺放。

网友AL:
和利时下装确实不行,容易死机,中控和新华的好些

网友AM(2009-01-14):
和利时系统确实有问题。我用的系统4对主控曾经2对主控同时停过。至今没有答案。另一对主控出现过从机报故障。至今没有找出原因。

网友AN:
各位老师DCS组态都需要掌握哪些重点啊

网友AO:
和利时的还是最好不要在线下桩,停车时再修改才能放心

网友AP:
对:shaohua03102 关于

有那些做西门子PLC的工程商或爱默生DCS的工程的    提供一下了  谢谢!!!!!

内容的回复:本人从事DCS工作九年多,独立完成多个大型项目,投资都在1.5亿以上,精通的DCS有爱默生的DeltaV,ABB的AC800F,日本山武,中控,中自,乐华,威胜等系统.QQ:37854620

网友AQ(2009-02-21):
强烈不推荐在其他机器上作,还是到工程师站上重做一下,再无扰下装,尤其是和利时的dcs。严格的说和利时的dcs不是真正意义上的dcs,说实话,不如采用下位和上位分开的做法。

网友AR:
对:lmz200508 关于

和利时系统确实有问题。我用的系统4对主控曾经2对主控同时停过。至今没有答案。另一对主控出现过从机报故障。至今没有找出原因。

内容的回复:

可以看看放两块控制器的板子是不是出现问题了!

网友AS:
和利时的这么麻烦,头疼。我想让现场更改一下组态中的一个参数,也会这么麻烦?

楼主:
56楼:什么参数啊?

网友AT(2009-05-15):
增量下装,若是现场的其它设备都在运行时你全下装会造成其它设备的初始化。

网友AU:
引用 网友AJ:
请教高手 电动阀都需要私服放大器控制吗?

不是

网友AV:
和利时垃圾系统。。以前已过一套。现在再也不想用了。。

网友AW:
那位仁兄有和利时SmartPro3.1.3的软件使用手册和硬件手册,给小弟分享一下,非常感谢。

QQ邮箱:114539346@qq.com

网友AX:
我正在学习和利时的系统,请给我提供资料,谢谢,zzr1970@163.com

网友AY(2010-07-29):
TO 真真正正

   MACSV系统怎样开发功能块啊,老师,可以教教我吗?论坛真好,真有高手!邮箱:sdx1205@126.com

网友AZ(2010-10-31):
菜鸟在这里学习了,谢谢各位!

网友N:
还在用FM的啊,SM的硬件好多了

网友BA:
增加一块表可以在备用通道上加呀,改联锁不会引起全局下装,可以把原来的conmaker备份,拷到办公电脑修改。DI_SOE卡是可以当DI卡来用。

网友BB(2011-06-23):
如果设备运行,就尽量先强制一下,等停运的时候在全部下装,增量下装太危险。

网友BB:
第二个问题我回答你,完全可以!!!!!!!!!!!

网友BC(2011-09-20):
谁有和利时DCS的软件 资料 能给我发一分吗 谢谢 QQ317041293@qq.com

网友BD:
PHARMA图像颗粒分析仪
产品介绍:
OCCHIO PHARMA基于高品质光学器件和专业的图像分析软件,OCCHIO PHARMA完全通过电脑控制用于快速及精确地表征0.5 μm -2 mm粉末如水泥粉末、磨制咖啡等。这是一种专为药物企业有危害粉末设计的颗粒粒径形貌表征仪器,可为药管局管理的企业提供包括电脑控制的分析装置、排气罩以及满足CFR21 part11规定的软件等。
订购和咨询热线:15201781974 思的(CSSID)公司电话/传真:029-88246406 QQ:1416213462 邮箱:info@cssid.com.cn或futurexinc@gmail.com 公司网址:http://cssid.com.cn/pro_2.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