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F740-11KW E.THT 报警

楼主(2007-11-28):
请教:我遇到以下情况,请各位帮忙分析以下原因:
三菱F740-11KW拖动潜水泵,使用远传控制,加减速时间设定为60s,在加速到21HZ时,E.THT 报警停机。摇表检查电机及电缆正常,测量电流为23.5 A,三相均衡,请教什么原因导致报警?谢谢!

网友A:
电流是否正常?

楼主:
电流三相正常!

网友B:
变频器过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