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除AO信号中的电压,在线急等帮助!!!!

楼主(2007-11-28):
现有一AO信号从DCS上经过安全栅送到一现场指示表上,但是现场表只接受4-20MA信号.不需要供电,应该怎么消除电压啊??系统是横河CS3000,请各位给点帮助!!!急!!!!

网友A:
没电压,又何来电流?
4-20MA信号也是有电压的,一般为20V左右, 电压与带负载能力有关系.

网友B:
信号从DCS上经过安全栅
   安全栅可以提供,4-20mA无源信号或4-20mA有源信号
   你改变安全栅的型号就可以了。

网友B:
你还可以直接脱离安全栅
把信号接到河CS3000上,只是没有了隔离。 呵呵 可以应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