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编程方案,高手请进

楼主(2007-11-28):
哪位大侠有好的方案,多谢了。我现在用梯形图编程,用了两个双字(共64位)vd100(vb100,vb101,vb102,vb103)vd200(vb200,vb201,vb202,vb203)。57个传感器对应其中57个位。当某个长度的钢筋经过时,哪些光电开关检测
到 ,其对应位“置位”这样双字vd100和vd200将会有不同的十进制输出值。不同的值对应着不同的槽打开,钢筋落入其中。但十进制值很难算,而且程序很长 。谁有更好的方案?谢了!

网友A:
直接取他的位啊 整那么麻烦干什么啊

网友B:
梯形图传不上,你自己转化梯形图吧,
程序已在S7200试过,半小时作品,不一定完全,紧共参考.

TITLE=PROGRAM COMMENTS
Network 1 // Network Title
// Network Comment
LD     I0.0
EU
LD     I0.0
ED
OLD
+I     1, VW10
Network 2
LD     I0.1
EU
LD     I0.1
ED
OLD
+I     1, VW10
Network 3
LD     I0.2
EU
LD     I0.2
ED
OLD
+I     1, VW10
Network 4
LD     I0.3
EU
LD     I0.3
ED
OLD
+I     1, VW10
Network 5
LD     I0.4
EU
LD     I0.4
ED
OLD
+I     1, VW10
Network 6 // Network Title
// Network Comment
LD     I0.5
EU
LD     I0.5
ED
OLD
+I     1, VW10
Network 7
LD     I0.6
EU
LD     I0.6
ED
OLD
+I     1, VW10
Network 8
LD     I0.7
EU
LD     I0.7
ED
OLD
+I     1, VW10
Network 9
LD     I1.0
EU
LD     I1.0
ED
OLD
+I     1, VW10
Network 10
LD     I1.1
EU
LD     I1.1
ED
OLD
+I     1, VW10
Network 11 // Network Title
// Network Comment
LD     I1.2
EU
LD     I1.2
ED
OLD
+I     1, VW10
Network 12
LD     I1.3
EU
LD     I1.3
ED
OLD
+I     1, VW10
Network 13
// 以下"I"点输入,按顺次往下排
LD     I0.1
EU
LD     I0.1
ED
OLD
+I     1, VW10
Network 14
LD     I0.1
EU
LD     I0.1
ED
OLD
+I     1, VW10
Network 15
LD     I0.1
EU
LD     I0.1
ED
OLD
+I     1, VW10
Network 16 // Network Title
// Network Comment
LD     I0.0
EU
LD     I0.0
ED
OLD
+I     1, VW10
Network 17
LD     I0.1
EU
LD     I0.1
ED
OLD
+I     1, VW10
Network 18
LD     I0.1
EU
LD     I0.1
ED
OLD
+I     1, VW10
Network 19
LD     I0.1
EU
LD     I0.1
ED
OLD
+I     1, VW10
Network 20
LD     I0.1
EU
LD     I0.1
ED
OLD
+I     1, VW10
Network 21 // Network Title
// Network Comment
LD     I0.0
EU
LD     I0.0
ED
OLD
+I     1, VW10
Network 22
LD     I0.1
EU
LD     I0.1
ED
OLD
+I     1, VW10
Network 23
LD     I0.1
EU
LD     I0.1
ED
OLD
+I     1, VW10
Network 24
LD     I0.1
EU
LD     I0.1
ED
OLD
+I     1, VW10
Network 25
LD     I0.1
EU
LD     I0.1
ED
OLD
+I     1, VW10
Network 26 // Network Title
// Network Comment
LD     I0.0
EU
LD     I0.0
ED
OLD
+I     1, VW10
Network 27
LD     I0.1
EU
LD     I0.1
ED
OLD
+I     1, VW10
Network 28
LD     I0.1
EU
LD     I0.1
ED
OLD
+I     1, VW10
Network 29
LD     I0.1
EU
LD     I0.1
ED
OLD
+I     1, VW10
Network 30
LD     I0.1
EU
LD     I0.1
ED
OLD
+I     1, VW10
Network 31 // Network Title
// Network Comment
LD     I0.0
EU
LD     I0.0
ED
OLD
+I     1, VW10
Network 32
LD     I0.1
EU
LD     I0.1
ED
OLD
+I     1, VW10
Network 33
LD     I0.1
EU
LD     I0.1
ED
OLD
+I     1, VW10
Network 34
LD     I0.1
EU
LD     I0.1
ED
OLD
+I     1, VW10
Network 35
LD     I0.1
EU
LD     I0.1
ED
OLD
+I     1, VW10
Network 36 // Network Title
// Network Comment
LD     I0.0
EU
LD     I0.0
ED
OLD
+I     1, VW10
Network 37
LD     I0.1
EU
LD     I0.1
ED
OLD
+I     1, VW10
Network 38
LD     I0.1
EU
LD     I0.1
ED
OLD
+I     1, VW10
Network 39
LD     I0.1
EU
LD     I0.1
ED
OLD
+I     1, VW10
Network 40
LD     I0.1
EU
LD     I0.1
ED
OLD
+I     1, VW10
Network 41 // Network Title
// Network Comment
LD     I0.0
EU
LD     I0.0
ED
OLD
+I     1, VW10
Network 42
LD     I0.1
EU
LD     I0.1
ED
OLD
+I     1, VW10
Network 43
LD     I0.1
EU
LD     I0.1
ED
OLD
+I     1, VW10
Network 44
LD     I0.1
EU
LD     I0.1
ED
OLD
+I     1, VW10
Network 45
LD     I0.1
EU
LD     I0.1
ED
OLD
+I     1, VW10
Network 46 // Network Title
// Network Comment
LD     I0.0
EU
LD     I0.0
ED
OLD
+I     1, VW10
Network 47
LD     I0.1
EU
LD     I0.1
ED
OLD
+I     1, VW10
Network 48
LD     I0.1
EU
LD     I0.1
ED
OLD
+I     1, VW10
Network 49
LD     I0.1
EU
LD     I0.1
ED
OLD
+I     1, VW10
Network 50
LD     I0.1
EU
LD     I0.1
ED
OLD
+I     1, VW10
Network 51 // Network Title
// Network Comment
LD     I0.0
EU
LD     I0.0
ED
OLD
+I     1, VW10
Network 52
LD     I0.1
EU
LD     I0.1
ED
OLD
+I     1, VW10
Network 53
LD     I0.1
EU
LD     I0.1
ED
OLD
+I     1, VW10
Network 54
LD     I0.1
EU
LD     I0.1
ED
OLD
+I     1, VW10
Network 55
LD     I0.1
EU
LD     I0.1
ED
OLD
+I     1, VW10
Network 56 // Network Title
// Network Comment
LD     I0.0
EU
LD     I0.0
ED
OLD
+I     1, VW10
Network 57
LD     I0.1
EU
LD     I0.1
ED
OLD
+I     1, VW10
Network 58
Network 59
// VD22钢筋长度修正系数  VW钢筋长度
Network 60
// 输出钢筋槽位     M20.1出完钢      以下累进
LD     S0.0
LPS
AW=    VW34, 1
S      M1.1, 0
LPP
A      M20.1
R      M1.1, 0
Network 61
LD     S0.0
LPS
AW=    VW34, 2
S      M1.2, 0
LPP
A      M20.1
R      M1.2, 0

网友C:
好象就是有些复杂吧.钢筋一头对齐滚动,用3#传感器的常开点和6#传感器的常闭点输出控制第一个槽的开关回路,用6#传感器的常开点和9#传感器的常闭点输出控制第二个槽的开关回路,依次类推不就行了吗.

网友D:
个人愚见,我觉得硬件太复杂了。用两个光电开关就可以满足要求,充分利用PLC定时器软资源:当第一个开关检测到有钢筋进入时,利用其上升沿触发T0、T1,T0用来测定第一个光电开关的持续时间,T1用来测定两开关上升沿的时间检测,再根据两开关的距离就可以大致推算出钢筋的长度。

网友E:
我感觉方案也是有一些问题!

网友F:
有多少种长度就有多少种输入
对应就有多少种输出
有定时器计算时间虽然简单
但是精确度却大大降低了  早成不必要的麻烦
有顺序控制是最简单的程序 虽然罗嗦了点
但是却是最可靠的  也是最简单的一种

网友G:
太烦了,何不用个编码器!

网友H(2009-12-07):
引用 网友G:
关于太烦了,何不用个编码器!

光电开光遇到灰尘大了被灰尘挡住会失灵,哎。。。我吃过苦头了

一个感光器和衣个发光器,可以调节常开或者常闭输出的

用置位和复位发比较简单,设计几种光电开关的条件就行了

比如I0.1,I0.2检测到了用上沿触点就(S)置为位Q0.0,信号下沿(R)Q0.0

本人有个模拟量PID调节PH的问题想请教高手。+QQ109782268,高手指教,一个变频拖衣个加酸泵一个加碱泵,要设置2个PID向导,一个也可以控制,如何让其正作用和反作用

网友I:
太麻烦了!!   复杂!!

网友J:
这个方法太不现实了,为什么不用编码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