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往返控制

楼主(2007-11-28):
就是步进电机往返控制,从中点启动,规定了往返距离。用PLSY指令输出脉冲。但是没有限位开关,因为往返距离要用软件调整。怎么样做好些?大哥给个方案哈!
谢谢各位先

网友A:
步进电机会丢步的,时间长了,你的位置就不准了。建议加限位报警。

楼主:
我知道啊,要求不是很严。但是往返距离不固定,限位也不好加啊。

网友B:
要求很严就别用 步进电机咯   用伺服啊!

楼主:
1,要求不严格,不用伺服
2,目前是新的plc,电机和驱动器,不需要维修
3、谢谢

网友C:
要求不是很高的话完全没有问题,我做过成测IC测试机械手,就是那做的。用的是FX2N+三洋步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