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啤酒膜包机自动会反转,资料全丢

楼主(2007-11-28):
我们公司有一台在科时敏买的啤酒膜包机,停产几天,今天生产开机的时候,送电寻位时分隔和裹包伺服电机反转,机器用的是贝加莱的控制系统,PLC是贝加莱2003,而且里面保存的包装规格,瓶子尺寸等参数也没了。请问是怎么加事?

网友A:
估计是保存配置参数的非易失性存储器失效了。
具体情况建议咨询机器供应商,或者B&R。

网友B:
估计是PLC里的数据丢失了 - 电池坏了!

网友C:
电池没电了,电机方向及工作参数可以用高级密码修改。

网友D:
才停几天怎么就没电了?

网友E:
跟“停几天”没有直接关系,主要看系统安装到现在的运行时间。
正常情况下PLC锂电池寿命约5年。

网友D:
既然谈到电池掉电的问题,顺便问问其他存储器的掉电保存时间?
比如EEPROM, NOVRAM(非易失性存储器)、闪存掉电保持的时间为多少?

网友A:
EEPROM和Flash都应标称10年以上到20年的数据有效时间。NOVRAM就要看具体结构了,电池的,还是内部Flash转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