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40故障
能学于人则学之,能授予人则授之。

楼主(2007-11-28):
今天一台440的变频器报故障,F0070,A0703.查了一下资料是通讯故障,以前是把所有插头都动一动就会好了,可今天不顶用,只好把总线的头拆下来,把变频器到PLC到伺服的线头都剪掉重接一次,再把触摸屏断电重启一下就好了.
  想问一下各位大哥,你们遇上这样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是不是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网友A:
经常遇到,检查PROFIBUS接头是否正常,正常的话 换PROBUBUS MODULE!!!!!  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B(2008-01-23):
制作的时候要牢固,也许是用久了虚联接了

网友C:
请问换PROBUBUS MODULE成本会否太高?

网友D:
一般情况检查总线接头是否虚接电缆是否损坏,没问题就重新插或更换DP头试验,再不行,重启PLC,更换通讯板

网友E(2011-01-24):
我厂也发生过多台M440报A0703,且变频器通讯指示亮黄灯,都是一个通病.是通讯板上两只电解电容顶部鼓起,换两个容量差不多的,耐压稍高一点的电解电容就行了,在卸电解电容时要小心,因为是双面板不要把金属化孔搞坏了,保证一换就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