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牛的PLC详细分析

楼主(2007-11-28):
第一节 PLC简述
一、PLC的特点:
1、高可靠性 2、编程简单,使用方便   可采用梯形图编程方式,与实际继电器控制电路非常接近,一般电气工作者很容易接受。 3、环境要求低    适用于恶劣的工业环境。 4、体积小,重量轻 5、扩充方便,组合灵活
二、PLC的硬件结构:
1、硬件框图
2、输入接口电路 为了保证能在恶劣的工业环境中使用,PLC输入接口都采用了隔离措施。如下图,采用光电耦合器为电流输入型,能有效地避免输入端引线可能引入的电磁场干扰和辐射干扰。 在光敏输出端设置RC滤波器,是为了防止用开关类触点输入时触点振颤及抖动等引起的误动作,因此使得PLC内部约有10ms的响应滞后。 当各种传感器(如接近开关、光电开关、霍尔开关等)作为输入点时,可以用PLC机内提供的电源或外部独立电源供电,且规定了具体的接线方法,使用时应加注意。
3、输出接口电路
    PLC一般都有三种输出形式可供用户选择,即继电器输出,晶体管输出和晶闸管输出。 在线路结构上都采用了隔离措施。 特点: 继电器输出:开关速度低,负载能力大,适用于低频场合。 晶体管输出:开关速度高,负载能力小,适用于高频场合。 晶闸管输出:开关速度高,负载能力小,适用于高频场合。 注意事项: (1)PLC输出接口是成组的,每一组有一个COM口,只能使用同一种电源电压。 (2)PLC输出负载能力有限,具体参数请阅读相关资料。 (3)对于电感性负载应加阻容保护。 (4)负载采用直流电源小于30V时,为了缩短响应时间,可用并接续流二极管的方法改善响应时间。
三、三菱FX2 PLC实物图及面板上的LED指示说明(用鼠标在各处点点)全屏观看
第二节 PLC的工作过程
    PLC大多采用成批输入/输出的周期扫描方式工作,按用户程序的先后次序逐条运行。一个完整的周期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输入刷新阶段     程序开始时,监控程序使机器以扫描方式逐个输入所有输入端口上的信号,并依次存入对应的输入映象寄存器。     (二)程序处理阶段     所有的输入端口采样结束后,即开始进行逻辑运算处理,根据用户输入的控制程序,从第一条开始,逐条加以执行,并将相应的逻辑运行结果,存入对应的中间元件和输出元件映象寄存器,当最后一条控制程序执行完毕后,即转入输出刷新处理。     (三)输出刷新阶段     将输出元件映象寄存器的内容,从第一个输出端口开始,到最后一个结束,依次读入对应的输出锁存器,从而驱动输出器件形成可编程的实际输出。
    一般地,PLC的一个扫描周期约10ms,另外,可编程序控制器的输入/输出还有响应滞后(输入滤波约10ms),继电器机械滞后约10ms,所以,一个信号从输入到实际输出,大约有20--30ms的滞后。     输入信号的有效宽度应大于1个周期+10ms。
第三节 三菱FX PLC中各种元件介绍(以FX2-64MR为例)
一、输入继电器 X
  • X、Y还有无数个常开、常闭触点供编程使用。
  • Y外部分仅有一个常开触点供带动负载使用。
  • 可以看出每组都是8个
  • 输入输出点数根据实际工程需要来确定。
  • 可采用主机+扩展的方式来使用,扩展的编号依次编下去。
X0--X7 X10-X17 X20-X27 X30-X37 (共32点)
二、输出继电器 Y
Y0--Y7 Y10--Y17 Y20--Y27 Y30--Y37 (共32点)
三、辅助继电器 M (1)通用辅助继电器 M0--M499(共500个),关闭电源后重新启动后,通用继电器不能保护断电前的状态。 (2)掉电保持辅助继电器 M500--M1023(共524个),PLC断电后再运行时,能保持断电前的工作状态,采用锂电池作为PLC掉电保持的后备电源。 (3)特殊辅助继电器 M8000--M8255(共156点),有特殊用途,将在其它章节中另作介绍。     辅助继电器都有无数个常开、常闭触点供编程使用,只能作为中间继电器使用,不能作为外部输出负载使用。
四、状态继电器 S (1)通用状态继电器 S0--S499 (2)掉电保持型状态继电器 S499-S899 (3)供信号报警用:S900-S999 状态继电器S是对工作步进控制进行简易编程的重要元件,这里不作进一步的介绍。
五、定时器

网友A(2008-05-15):
你这不是三另  FX-2N系列吗,

我会三另和是乃德  GE三种PLC

网友B:
这就算最牛的PLC了?我吐啊!

网友C(2008-11-18):
日他娘的,不完整ke

网友D:
空白能再多点吗?。。。。。。。。。。。。。。。

网友E(2009-05-28):
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有长

网友F(2018-08-28):
初学,需要好好了解一下

网友G:
三菱和西门子其实本质上没啥区别

  • 客服
  • 小程序
  • 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