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如何加密

楼主(2007-11-28):
我们现在的工程做完了,用INTOUCH做的监控软件也交给业主使用了。但是,有个问题出现了,我们的
INTOUCH是9.0开发版的。小业主们是很好动的,很容易找到我们的开发环境,我们还有一年的免费维护期,很容易给我们造成麻烦。不知能不能去除开发功能,业主只能使用运行界面。我已经把程序菜单里的应用程序管理器和WINDOWMAKER的图标卸掉了,业主还知道在C盘的WONDERWARE文件夹里找到
图标,我再删掉,将来我们自己也用不了了。请高手指点!如何不能让业主接触到我们的开发环境。

楼主:
直接把c盘的运行文件也删掉,必要时作个备份好了。或者把它隐藏。

网友A:
麻煩您給業主安裝運行版授權。

网友B:
[讨论]INTOUCH的加密方式
关于INTOUCH的工程,作好后,如何防止用户改动程序?

一般的趁向有以下几种方式:

1. 给用户装运行版本,不装开发环境

2.移走MAKE.exe应用程序,HIDE IT,要用时再放出来。

3. 针对好动的懂电脑的用户,删除非运行必须文件。让其无法打开工程。

注意第3种方法得先备份好原有工程文件,以免自已无法修改

楼主:
谢谢高手们指点!

网友C(2008-03-14):
上面说的那些根本都不能算方法!其实在项目目录下新建一个APPEDIT.LOK的文件就可以了,这样在打开INTOUCH项目的时候就会出现此项目正在被编辑的警告,无法打开!  加密也是相对的!

网友D(2008-09-06):
我是采用只装运行权+删除组态画面的办法。

但有时业主会反映画面文件打不开。

不知现在是否有更好的办法?

望高手赐教

网友B(2008-11-01):
引用 网友E:
将工程文件下的*.wbk文件移走,就不能进入开发状态了,不影响运行,如果你想进入开发状态,将这些文件拷贝过来就可以了。 QQ:119936812

误导

网友F(2010-07-05):
通过讨论总能得到一些不错的方法和意见

网友G(2018-09-21):
增加appedit.LOK文件即可

网友H(2019-06-13):
那别人把appedit.LOK文件删除掉,不上照样能打开编辑器了?

网友I(2019-07-25):
 给用户装运行版本,不装开发环境

这篇有高手,学习一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E:将工程文件下...

高手

网友I:
引用 网友C:
上面说的那些根本都不能算方法!其实在项目目录下新建一个...

这也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