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安全一定要注意

楼主(2007-11-28):
断电时,断电挂牌,多弄几个断点,宁停三分,不抢一秒,命是自己的,不要听领导乱指挥,如有可能,尽量把断点收到眼前,比如把插头什么的收到跟前来,看着放心,以免别人误操作。

断电查故障时,尤其是局部断电情况下,在没经过电笔检验后,一切线头都是有电的,包括零线,甚至地线,以免倒送电,比如零线本来是没有电的,当你拆下零线的时候,火线就通过设备到你手上了。

通电查故障时,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螺丝刀等工具不小心把线路短路是经常发生的事,短路电流可以把金属轻松熔化,强光可以让你失明好半天,防短路,还要防设备误动作,因为通着电呢,小心被机器干掉,万用表电阻挡不能量电压的,初学者都干过这事,不好玩的。

送电时,合断路器,扭头遮脸,右手合闸,左脚抬起,姿势不太雅观,可是小命要紧哈

楼主:
合闸前,要通知设备旁边的人,别自己修好了,就去合闸,说不准有机修工在设备里忙着呢

网友A:
安全第一

网友B:
顶一个,安全重于泰山

网友C:
在没经过电笔检验后,一切线头都是有电的,经过电笔测验无电之后,再用论坛里的讨论过的 用手背试电 确认一下,并且无电当成有电来操作。

网友D:
大家都要注意呀

网友E:
当电工,越干越胆小。稍微不注意就出事了。千万千万注意安全!

网友F:
那天去换一电容柜的保险,外面的护套被拉断(塑料老化),保险(100A)卡在里面了,断了负载,用一十字螺丝刀去拔,都快出了,只听一声响,吓了半死,螺丝刀碰上底座安装螺丝,NND,短路了,还好人没什么事

网友G: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网友H:
小心在小心,祝工控朋友们工作顺利

网友I:
一定要背熟安全手册.
合闸时要注意,不要一次就合上.要合上一秒就断开,等几秒再合上.多送两次.

网友J:
不管领导怎么催,一定不能忙乱,否则,倒霉的就是你。我一个同伴遇到短路事故,脸部全被烧坏,毁容了。

网友K:
别拿生命开玩笑!!!!!!!!!!!

网友L:
人命关天,安全第一

网友M(2008-07-07):
对开关不在眼前的尤其重要,我有个朋友在工作时,由于设备离空气开关距离太远,看不到,他将空开断开后并且还挂着“禁止合闸”牌,让别人去把牌子拿掉就将电送上了,当时就过电了。因此对于这种异地操作的,不但要挂牌,一定要设专人监护。不能拿生命当儿戏。

网友N:
是啊,一定要按照规程操作

网友O:
生命是最重要的,可别乱扯淡啊

网友P:
    我师傅也这样告诉我:合闸时要注意,不要一次就合上.要合上一秒就断开,等几秒再合上.多送两次.

网友Q:
引用 网友I:
一定要背熟安全手册.
合闸时要注意,不要一次就合上.要合上一秒就断开,等几秒再合上.多送两次.

没看懂,请那位讲解一下。

网友R:
那个老师傅有在念外经

网友S:
生命是最重要的,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网友T:
凡是到我单位来应聘的,我问他们怎么样干好个电工,没有答安全的,全不要

网友U:
为了国家安全,为了设备安全,为了人身安全,所以一定要按照安全程序工作

网友V:
生命是最重要的,安全第一

网友W:
叫试合闸,能够减少事故损失

网友X:
有这样合闸的啊,别误人子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