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技术
紫金桥软件在环保里面有用到么?

楼主(2007-11-29):
最近在做一个环保的项目,要用到上位机软件这块,以前下载试用过紫金桥,但不知道紫金桥在环保上是否有应用,可否给提供些方案。谢谢

网友A:
当然有应用了,特别是今年以来,在环保领域用的最多
而且一般是利用PLC、GPRS和紫金桥组态软件一起用,组成闭合的环保网
我们网站里有应用案例,也可以直接咨询010-82838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