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在WINCC 中有人会取到运行时鼠标的位置坐标吗?

楼主(2007-11-29):
在wincc运行时,我想取到鼠标当前点的坐标 该怎么做呢? 因为我想做一个鼠标点在控件上出现注释的 功能?

网友A:
#pragram code("user32.dll");
BOOL GetCursorpos(LPPOINT lppoint);
#pragma code();
POINT point;
static int x, y;
GetCursorPos(&point);
x=point.x;
y=point.y;
以上代碼中,X,Y中存放的就是鼠標的坐標,將該腳本放入全局動作中就可以得到鼠標位置,如果靜態變量采用內部變量,就可以在Wincc全局中使用了哦。

网友B:
鼠标当前点的坐标做注释是最笨的方法,用提示文本就可以了。对于没有提示文本的控件,可以放一个静态文本设置提示文本放在其后就行了。

楼主:
to 夏天来了
我觉得你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你应该是没有做过这个东西。首先在WINCC 里面没有至少我现在还没有发现哪个控件有提示文本的属性方法。(也许我知疏学浅)另外你没有完整的考虑在后面放一个静态文本。什么时候显示,什么时候不显示。如果说在控件的鼠标经过事件写代码让 静态文本显示。那你有没有考虑过 还要让它隐藏。什么时候隐藏?(有一个偷功取巧的办法是定时,但是效果不好)别忘了,这里没有鼠标离开事件。所以我要得到鼠标的位置是为了 自己做一个鼠标离开事件。这个问题我已经按照我的思路完成了,也许你有更好的办法?我做的东西全部在我wincc 下完成。我不喜欢加外部程序。

网友B:
没做过WINCC的应该是你自己吧,连最基本的东西都不懂,居然还质疑别人。像你这种态度,早知道我就没必要告诉你了,真的是好心当成驴肝肺。

网友C:
夏天来了说的对
简单!!

楼主:
to 夏天来了
我没有恶意,只是想探讨这个问题的解决方式.如果言语间有冒犯的地方,还请见谅.再次感谢yuanle 和夏天来了.给予我的提示.但是正想我前面说的.我还有疑问.如果你们有更好的办法还请赐教.我会虚心的向你请教.我是北方人说话比较直.平时和别人讨论问题的时候也经常发生争执.但是绝对是相对问题而言.也许经过这次我们会成为学习上的朋友.大家都是学习,相互帮助嘛.你们都说的这个简单可是为什么不能详细的说一下呢?

网友D:
夏天来了的方法最简单。还是仔细看看WINCC把。不要简单的东西,复杂化了。

楼主:
谢谢, 我知道了. 夏天来了 还生气呢!我是无心的,但是也很诚意的道歉了. 想交个朋友就回个帖子吧! 我们北方人说话可能比较直,但是没有恶意而且很喜欢交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