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铸机是否能用注塑一体机进行节能改造?

楼主(2007-11-29):
压铸机是否也可以用注塑机一体机进行节能改造?如果可以,能不能为我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工程具体的内容.与它的节能效果如何?

网友A:
可以的!省电可以达30%以上!

网友B:
楼上的可以做的到30%,没这么夸张吧.

网友C:
30%,??/没有什么奇怪的呀.如果是大产品冷却时间长更有效果,我也改造过,做洗衣机内胆的有65%的节能

楼主:
具体怎么个改法呢?是不是跟注塑机一个原理呢?

网友C:
  应该与注塑机一个原理,但是要取双路压力信号....负责会震动

楼主:
下面引用由新三毛在 2007-12-1 11:56:00 发表的内容:
    应该与注塑机一个原理,但是要取双路压力信号....负责会震动
--------------------------------------------------------------------------------------------
谢谢!!

网友C:
   改好价格大致是300元/KW以下,如果多了是证明你被人家赚了....

网友D:
楼上的懂不懂啊,现在压铸机改造的市场几乎是空白,能吃这碗饭的找不到几家,压铸机本身的电流是很大的,变频器几乎都要放大一档来做.虽说和注塑机的原理差不多,但是做压铸机比较危险(有用电热的,烧汽油,燃气等),温度非常高,热室和冷室又有很大的不同.很多公司想来开拓这个市场,但是力不从心,没这个技术.就更别说能达到那么高的节能率了.

网友D:
注塑机的改造市场平均都远远高于那个价,就更别说压铸机的改造市场价了

网友C:
  压铸机我看过了,没有必要加大一挡(质量差的加大5档也没有用),但是现场看,温度高灰尘多,这些都是变频的致命杀手呀...安装时注意隔离好....
   这个价是我的价,300元旦以上的是让中间商刮走了.....我不打价格战.主要是让自己动手....

网友D:
那你就不要利润了

网友D:
你用什么牌子做啊,这么低的价格能行得通吗,压铸机对变频器可是很挑剔的哦,台达的都经常罢工

网友E:
我刚刚改了一台,效果不是很理想

网友C:
怎么不理想????说说看...工况和工艺流程怎么样>???/

网友F:
压铸和注塑原理不完全相同,改造多加注意.效果也不如注塑机那样理想.

网友G(2009-01-04):
价格是一方面,不用争的。技术也是一方面也不用争的。

有些技术是不会在这里说的。大家不用争。改得好是硬道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省电可以达30%以上!

扯淡,也冭夸张,并不是所有的都是节能,看具体设备工艺分析

网友I:
压铸机改法不一定非要变频器的.

还有更加性价比好的技术.也是比较老的技术.

网友J(2009-02-17):
高效塑料电磁加热设备

应用行业:拉丝机、注塑机、吹膜机、造粒机等有金属电热圈的设备.

优势:

1.高效节能,热效率达95%以上,同等条件,比电阻加热方式节电40%以上,预热时间缩短2/3.

2.降低生产成本,加热部分采用电缆结构,电缆本身不会产生热量,使用寿命长.避免了电阻式加热经常维护和定期更换加热圈,后期基本无维护费用.

3.改善工作环境,加热部分热量耗散少,

原理:撤掉以前的电阻圈,通过电磁作用,让料管(炮筒)直接发热,热效率达95%以上.

全面供应范围:3KW~100KW

TEL:13433278814

谭生

网友K:
顶22楼的,用电磁感应圈取代电阻圈加热,能效比可以提高15%——30%,相当不错,但是要加装整流装置,以及有源谐波滤波器,改造投资比较大,不过总的来说是个比较可行的办法,比做变频可行性高。

楼主(2009-04-03):
电磁加热我公司现在也在做,个人感觉还不错!

网友L(2010-03-03):
你好,本司是一家专注于压铸机节能控制的高科技企业。所生产的专用压铸机节能控制器能使压铸机油泵电机节能30%-65%,不改变压铸机原有控制线路。具有工频--变频自由切换。是你节省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的理想选择。

电话:13613051820    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