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ckwell 软件
RSVIEW的OPC连接

楼主(2007-11-29):
RSVIEW可以作为OPC服务器,可以供第三方软件访问.
但是RSVIEW作为OPC客户端,就只能访问rslinx或者其他机器RSVIEW配置的OPC服务器,就不能访问其他软件配置的OPC服务器(如wincc)吗

网友A:
应该添加一个软件的才能实现,
我们的一个客户也有相同的问题

网友B(2008-01-08):
应该可以把,我就能访问 PC Access.

网友C:
RSview好像提供了OPC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