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流怎么量

楼主(2007-11-29):
用普通的万用表怎么来量大的电流?
我们都知道量电流要串在电路中。要是几十或上百的电流怎么量啊?
有没有高招。
不用钳表的。就是普通的万用表。

网友A:
想不出来。。。。

网友B:
不行吧  要不怎么发明了钳形表呢!

网友C:
楼主的提议太有创意了!估计不行!

网友D:
不要告诉我,你不知道如何扩大电流表量程。

网友E:
用分流电阻就ok

网友F:
那要用多小阻值的电阻,功率又要大,接触电阻也不能保证
很不好实现吧

网友G:
不用钳表只能用分流电阻,带交流电流档位的也可穿互感器测量,但是都比较麻烦

网友H:
干嘛非要用万用表量呢?

网友I:
普通万用表就不是这样用的。只是用来基本测量的。

网友J:
称金子有天平,称猪肉有杆称磅称,称大象曹冲在小学的时候教了我们一个好办法。我们没有必要非得做个称大象的天平吧?

网友K:
串一个小电阻量电阻两端的电压,然后换算,如0.1欧

楼主:
那表上的电流档不就用处不大了
呵呵。。。。。。

网友L:
这个问题如果是探讨一下是可以的,但是如果非要在实际工作中采用万用表测量大电流,我只能是无语!在实际应用中测量大电流的方式无论怎样的变化都是离不开电流互感器的。

网友M:
论坛上总有一帮木喜喜的半傻儿...
提一些不着边际的问题....
是你花几十元到任意一个电料店买个钳表方便?.还是去挖空心思搞一个旁门左道而不定好用的东西来好呢?
知道要测大电流,不准备好个钳表,算得哪门子电工..?

网友N:
加装分流电阻.

网友O:
同意楼上

网友P:
楼主好有创意,是不是再想一个坐飞机如何去月球旅游的问题。

网友Q:
加个互感器

网友R:
一定要用电流表吗,加个电阻,测两端电压可以吗

网友S:
还是用钳流表量比较可靠,准确。要不发明钳流表用什么用啊

网友T:
  用一个电流互感器,或者在测试回路装一小阻值大功率的电阻、测试电阻两端的电压降然后进行换算后便是电流值

网友U:
钳流表多便宜
何必没事找事

网友V:
我是真的看不懂楼住的意思

网友W:
何必没事找事

网友X:
到一个城市,有车不坐,非得走路去,还说这样可以锻炼身体。
搞不懂。
楼主,你在实际中有看到电工用万用表电流档去测线路电流的吗?

网友Y:
用相匹配的电流互感器量,简称CT

网友Z:
SB,你知道世界上的第一台万用表是谁做的咯,还有世界上第一台车床是哪个国家做的咯,你晓得CT是什么东东不咯,哎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楼主:
我的意思很明确,也就是说在没有钳表的情况下有没有什么方法来量大电流。来增加点见实不是很好吗?
并不是没事找事。

网友AA:
用电流互感器+电流表了
这问题???

网友AB:
等于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嘛

网友F:
大家都是来学习的,即使没有实际应用必要,也没必要骂人吧

网友AC:
楼上说得很有道理,大家要营造一种学习,探讨的气氛.

网友AD:
想法是很不错,加装的分流电阻的阻值是多大,操作起来有难度。
题目出的有意思,只是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

网友AE:
多探讨拓展一下思路没什么不好

网友AF:
并个电阻。量其电压。

网友AG:
我很赏识楼主思考问题的方式,试想如果当初爱迪生不是有那么多离奇的想法,那还会有我们现在的科技繁华吗?

网友J:
我就按照楼主的意思来着手研制一个可测100A电流的“普通万用表”吧!
    首先看这个分流电阻的选取。分流电阻取多大阻值呢?0.1Ω怎么样?算一下测100A电流时,这个电阻的消耗功率是P=I*I*R=100*100*0.1=1000(W) Oh,my God!1000W,比我家电炉子还厉害!把这个东西放万用表里简直是疯了!那少10倍吧,0.01Ω,100W怎么样?跟一个比较亮的白炽灯的功率差不多了,不过这样做懂行的电工一定会叫我白痴的!那再少10倍吧,0.001Ω,10W怎么样?哦,大概差不多了,于是我到市面上去找0.001Ω 1% 20W 温度系数100ppm的电阻(最差也要这性能了),可是找遍了所有网站也找不到卖这种电阻的,在国外的网站上倒是找到一款,一个卖60美金,得,为了完成楼主的愿望,我不惜血本买一个吧!
    接下来我要考虑一下万用表笔。表笔是金属做的,金属是有电阻的,我的表笔两根每根长约0.5米,两根共1.0米,表笔的电阻肯定要小于0.001Ω才行,不然0.001Ω发热有10W,你的表笔也来个几十瓦的发热,要成心烫死我们的电工不成?那就取0.001Ω吧。
    我们知道,电阻系数、导线长度、横截面面积与电阻之间的关系为:R=ρ×l/a其中R为电阻,单位为欧姆, l为导线长度, a为横截面面积。纯铜的电阻系数通常为:ρ=1.724 (微欧-厘米)。
    算一下我们的万用表笔要用多粗的铜线,代入以上公式,0.001Ω 1.0米的铜导线横截面积约为17.24平方毫米,折算成直径约4.6mm,够粗的表笔吧?铜线跟一支铅笔一样粗细,再加上外套,和老婆的口红差不多了,呵呵!且慢,万用表还有个插头不是?学过电工的都知道,100A电流找个普通的插头做连接器简直是找死!你得用螺栓给它栓紧了。
    关键的两个东东:分流电阻和表笔的设计完成了,其它就不提了和普通万用表差不多的。楼主拿去用吧!
    嘿嘿!楼主真的拿去用了,他非常好奇地想去测变频器有没有100A的电流!只见表笔开始接通的一刹那,一阵火花,他的表笔被牢牢地焊在了变频器的接线柱上!电流的读数出来了,真的是100A耶!楼主一高兴,用力扯了一下焊牢的表笔,扯了几下没扯动,又继续扯,突然弧光一闪,腾起一阵黑烟,当转过身来的时候,我们看到楼主已经变成了炭烧玉米!

网友AH:
简单的事想复杂了,累.

网友AI:
不着边际的问题....

网友AJ:
芯片太幽默了。

网友AK:
哈!!!!
   你有这想法很不错,努力点会有发展的。
这个是可以实现的。电流互感器接到万用表这可以了,可是要慢慢算
它的电流比。

网友AL:
买个最便宜钳流表,4分钱(美元)  懂1234的三岁都看得懂,非得饶地球一圈,怪不得这么多前辈在骂你,  还有,那么多傻子看你的戏.

网友AM:
呵呵,可能还真像芯片说的那样

网友AN:
特殊情况要用特殊手段。速度低的情况有牛顿的经典理论,速度高的情况就要用到量子理论了。

网友AO:
交流的用钳型表就是了.
直流的用分流器才行.
楼上的说的不错.
芯片级维修说的幽默,呵呵

网友AP:
买不起,借一个

网友AQ:
在本论坛搜‘分流器’。

网友AR:
你用一个变比电流表不不行了

网友AS:
危险得很

楼主:
但是我只是邻时用一下.有没有简单快速的测量法.
就是说能量直流大电流就行.

网友AT:
钻牛角尖么

网友AU:
芯片太有才了

网友AV:
买一个钳流表就可以了吗,我用的是最大可以2000A,在大就要加 用电流互感器+电流表了。我真的不明白这样的问题也搞上来

网友AW:
幽默的芯片级维修

网友AX:
电流互感器

网友AX:
电流互感器量

网友AY:
有现成的工具在,何必兜个大圈子去设计100A的电流表,如果可以的话,或者说市场有需求的话,这样的工具早问世了!

楼主(2007-12-29):
要知道我说的意思.是临时快速的量.还有是量直流电流.
不是你们说的交流电流.交流电谁不知道要用钳表啊.说的是量直流啊.比如说量50KW的直流电机.你还把电线搞断接个电流表上去吗>???????????????????
真是不知所谓..!!!!!!!!!

楼主(2008-04-22):
我说老师傅哎,你当个分流电阻有必要让它分很大的电流吗?

分流的原因好像是电阻小的分的电流大。你装一个0.1的电阻打算让它分多大的电流啊。你装个0.1电阻去分流可能吧。小心自己的老命啊?

想清楚在说好不好啊????????????

网友AZ:
串一个小电阻量电阻两端的电压,然后换算,如0.1欧.我记得做工业电镀电源,测量几千A直流电流就是这样做。他有一个标准的分流电阻的。测电压就变成了测电流

网友BA:
芯片太幽默了。

楼上的0.1欧电阻功率多大?够吓人的吧!就算1000A吧,也得100000W,哇,100KW的电阻,厉害!

网友BA:
牛顿的名言“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上.。”

为什么有了巨人的肩膀而不用呢?

网友BB:
你可以根据导线的粗细和材料的电阻率算一个电阻啊,比如一米多少欧姆,你要多大就用多长,在导线上开两个小孔然后量电压就行了,再简单不过了,不用花一分钱的,也不要专门的工具。

网友E:
找一个分流电阻就可以按照欧姆定律计算,很容易的哦。

网友BC:
强烈支持39楼的,太有创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