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6SE70

楼主(2007-11-29):
我现有一台西门子6SE70,在S和T相上通单相电面板显示F0029,且断电后E间断闪烁。请各位赐教。多谢!

楼主(2008-01-15):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驱动板可能有问题

楼主:
今天我测量了主板,发现上面好多地方都短路了

网友A:
不会吧!5V应该没有短路 。

楼主:
用的是CU2,背面好多贴片电容直通。

网友B:
如果驱动板问题我可以搞定。。。

网友C:
CU2我有三块拆机新的,QQ:719322224,北京蔡工

网友D:
我认为是检测有了问题!

网友A:
是不是有6个左右瓷片电容阻值几欧,这是正常的。

网友E:
你的接线有问题巴!
你的变频器是单项的吗?

楼主:
就是上面不是有好多贴片电容吗?背面好多直通。

网友F:
我认还有功率板和IGB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