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难题求解
爱 国 者

楼主(2007-11-29):
同一个机柜里多个模块不定时离线,过一会可恢复正常现象

网友A:
很可能是终端匹配头的问题,终端匹配头数据或时钟线有短路,造成整个通讯网络不稳定,不固定站地址和不固定模块离线。更换试试

网友B:
什么通讯方式都不说,怎么诊断?

网友C:
这哥们儿真有意思,也不说说详细的情况,怎么帮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