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PLC编程电缆的问题?

楼主(2007-11-29):
请问西门子PLC200和300能用同一种编程下载电缆吗?出去带两根电缆多麻烦

网友A:
买5512卡,应该可以既用200又用300

网友B:
200和300的编程软件不一样,编程电缆也是不一样的.我也正寻找能有同一根电缆的解决办法.5512卡具体是什么东西呀?

网友C:
可以,買西門子原裝300系列的USB編程電纜,價格大約在2400左右,國產的不能達到這效果。
5512卡也可以,5512卡用于筆記本的CP通訊卡,使用PCMCIA接口,性能優于編程電纜,但是價格大約是編程電纜的1倍,也就是4、5000大洋,如果您老板愿意就此改善您的待遇,那么也有可能幫您買一根哦。

网友D:
最好带两根

网友E:
我也在找好的编程电缆,要2400多大洋

楼主:
5512卡是西门子做的吗,不过我两跟电缆都买了,还是将就下把...‖‖‖

网友F:
cp5512卡是siemens推出的,专用于笔记本电脑上,可以支持多种协议,如ppi mpi profibus等等,对200/300plc可以连接

网友G:
可以用的,我刚用了一下,但是我用的是300电缆和200的PLC通讯.可以把程序读上来也可以下,就是拨特率是187.5

网友G:
我刚刚把200C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