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s7-300与西门子mm420如何通讯

楼主(2007-11-29):
请问S7300PLC与西门子mm420如何通讯?硬件接线如何?调速时变频器需要调试哪些参数?

网友A:
1.可以通过uss通讯,如plc不带ptp接口,可以加cp340或cp341.
2,可以通过profibus通讯,plc需带dp接口或加cp342模块,变频器侧加profibus可选件

网友B: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MM440通迅实例:
http://download.gongkong.com/file/2007/1/3/440PLCDP.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