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

楼主(2007-11-29):
一.问:我住的地方供电挺稳定的,还用配UPS吗?

答:意外停电的因素很多,如线路故障、拉闸限电、电压突变、过载跳闸等,如果您频繁使用电脑的话,最好还是配个UPS以防万一。

二.问:我是医院器械科的,请问我们医院用的心电图机、生化分析仪等医用电子设备应该配什么样的UPS?

答:医疗器械等电子设备对供电质量要求很高,并且有些设备要求正弦波采样,所以必须配备能够零中断输出纯净正弦波的在线式UPS。

三.问:后备式UPS既然有10毫秒左右的中断时间,怎么能保证计算机不间断呢?

答:计算机等信息设备自身都有一个开关电源,里面含有大量储能元件--电容,在意外停电时,开关电源储藏的电能还能支持计算机工作20毫秒左右,这叫做保持时间,保持时间大于中断时间,这样就可以保证计算机的运转不间断了。

四.问:我们是家成长中的小公司,对成本要求比较高,我们公司的局域网只有一台服务器,可感觉配备在线式UPS成本太高了,还有别的选择吗?

答:您不必非配在线式UPS,四通等厂商的在线互动式UPS也是很好的选择,既能满足您的需要,成本又比在线式低很多。

五.问:市场上有很多不知名品牌的UPS,价格很低,我们能放心购买吗?

答:您一定要抵制住价格的诱惑力,UPS是起保险作用的,也不是常换的消耗品,一分钱一分货,只有一些大品牌才有可靠的品质保障。

六.问:我们这个地方的供电很不好,电压波动频繁,计算机有时会莫名其妙地重新启动,请问我应该配备什么样的UPS?

答:您这种情况是市电干扰比较厉害,配后备式的UPS往往不解决问题,建议您配备抗市电干扰能力强的在线互动式UPS.

七.问:我们这个网络有二十多台电脑与服务器,按平均一台二百瓦计算有四千多瓦,是不是应该配一台6KVA的UPS?

答:您说的这种集中式的UPS配备方法,成本较高并且还需要布线;建议您采用分散式的配置方式,给服务器及网络设备配1KVA或2KVA的在线式UPS,给其他的电脑配后备式UPS,这样简单易行并且成本要低很多。

八.问:UPS一定要请专业人员安装吗?

答:对于内置电池的标准机型,一般不需要专业安装,接入市电,把负载接在UPS上开机就可以使用;但对于外配电池的长延时机型,应该请专业人员安装调试,因为电池组的连接很重要,接反了会造成短路打坏电池,另外可能还需要现场布线。

九.问:UPS的维护要注意什么?

答:最重要的就是对蓄电池的维护,放完电应及时充电,另外如果长期不停电,每三个月应人为断掉市电用电池放电带设备工作,这样可以击活蓄电池延长其使用寿命。

十.问:我家的日光灯、电冰箱能接入UPS吗?

答:这些启动电流很大的电感性负载不能接入UPS,而白炽灯、电视机、DVD、音响等非感性负载在功率许可的情况下可以接入UPS。

十一 问:我有一台电脑和一台激光打印机,请问我能用一台500VA的UPS全带起来吗?

答:您不能,因为激光打印机的启动功率很大,1000VA的UPS都带不动,但针打与喷墨的启动功率只有几十瓦,可以与电脑共用一台500VA的UPS。

十二 问:在线式UPS与后备式UPS的主要区别在哪?

答:简而言之,在线式UPS能解决所有的电力问题,而后备式UPS只能解决部分问题,在线互动式UPS的功能居其中。

十三 问:我是个系统集成商,给客户提供的设备很多,应如何选配UPS?

答:这要看具体设备而定,一方面要考虑设备的功率大小,另一方面有个趋势就是越贵重的设备对电力环境要求越高,多数要配在线式UPS,而简单的设备一般可以配后备式UPS。

十四 问:长延时UPS选配蓄电池应注意什么?

答:主要应看容量足不足、售后服务以及使用寿命如何,这主要体现在电池的品牌和经销商的信誉度上。

十五 问:我们单位的设备比较多也比较复杂,请问怎么配备UPS?

答:您可以列一个设备清单给我们传过来,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本着够用、好用的原则给您出一个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