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用UPS,EPS

楼主(2007-11-29):
请教一下那位高手能讲讲医用UPS。EPS的要求。还有UPS和EPS的区别

网友A:
反正我看到B超用的UPS就是普通的UPS

网友B(2008-07-27):
主要是考虑切换时间的问题,医院的某些设备要求的切换时间在5MS以内,UPS能满足这方面的要求,但是UPS的功率太低,这样就能选择EPS,但在订货的时候要要求把切换时间做到5MS内

网友C(2013-03-05):
主要是对设备精密与稳定性要求更高,要求零时间转换,。医用UPS、EPS济南金利达科技有限公司做得比较好售后及时18663753332你可以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