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抑制伺服电机振动

楼主(2007-11-29):
我用的是松下的伺服电机,用在一个机械手臂上,共有六个伺服电机,用的是位置控制,运行起来不是很平稳,当我把电子齿轮缩小为原来的十分之一,然后把脉冲频率相应增大十倍,运行效果有明显改善。但是还有一个轴始终效果不是很好,有振动现象。这个轴是大惯量1000W的电机,支撑一个垂直的臂做圆周运动,当以竖直位置为零度时,当这个臂转到正负30度的范围时,且这是电机的速度在87左右抖动很明显。当在这个角度之外或者速度是另外几挡(可上可下)时 都运行的比较平稳。用过实时自整定,也手动调过增益,效果都没有明显改善。他用的是国产的斜波减速机,速比是100:1。

网友A:
扁担很容易抖^_^

网友B:
“当我把电子齿轮缩小为原来的十分之一,然后把脉冲频率相应增大十倍,运行效果有明显改善”———这倒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现象。

估计是该位置存在机械共振点,利用伺服的“陷波器”带通滤波功能试试。

网友C:
"当我把电子齿轮缩小为原来的十分之一,然后把脉冲频率相应增大十倍,运行效果有明显改善"
耐人寻味?首先讯一下,调整先前后的脉冲频率分别是多少?

“支撑一个垂直的臂做圆周运动,”
在铅垂面内运动吗?圆心是重心吗?

“当这个臂转到正负30度的范围时,且这是电机的速度在87左右抖动很明显”
速度单位是什么?

楼主:
谢谢你们的回复!
陷波器用了,也没有明显改善的迹象。
调整先前后的脉冲频率分别是41K和410K。
圆心不是重心,就象是人的肘关节一样。
速度的单位是87转每分。
昨天又调了一下,发现驱动器稍把刚性提高电机就起振,若是把刚性调的很低,抖动稍有改善,但适时响应却不能适应要求。
初步结论:机械部分有待改善,底盘不稳,停电后用手摇动,发现机械各部分晃动的明显,机械整体性较差。

网友C:
41K和410K效果有明显改善,不太理解,41K有饿不是很低的频率了。

如果圆心不是重心,那么,也许是相对于电机而言,负载有点大了。

“昨天又调了一下,发现驱动器稍把刚性提高电机就起振,若是把刚性调的很低,抖动稍有改善,但适时响应却不能适应要求。”
试着调高速度环增益,看看效果,有改善的可能。

网友A:
扁担的外端要细要轻,根部要粗,如果有条件可以考虑用铝合金

网友D(2010-02-26):
把速度环增益11和位置环增益10减小到相同的数值试试。

网友E:
试着分析一下你的运动曲线,看看在那两个抖动较大的点处的速度情况!

网友F:
扁担的外端要细要轻,根部要粗,如果有条件可以考虑用铝合金    关注

网友G:
加陷波,高刚性的东西.

网友H:
如果圆心不是重心,那么,也许是相对于电机而言,负载有点大了。

网友I(2010-04-02):
驱动器电流设置是否过大,

刚性及增益是否匹配

网友G:
    我觉得你的陷波没有找到正确的点上,一般把陷波宽度设宽点,波峰上面X0.9得出正确的值.写入第2陷波/用第2陷波会好点...

QQ:21916859

网友J(2013-01-25):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电机抖动的问题,我的是不知道如何判断位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