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电动机的疑问

楼主(2007-11-29):
PLC根据触摸屏上设置的位置输出控制信号到伺服器的CN1
伺服电动机上的编码器反馈信息到伺服器的CN2

疑问是编码器只是反馈信息到伺服器,伺服器又没有输出信号到PLC,之间也没有通信,那么PLC怎么知道的编码器到位信息,从而去停伺服器的?

PLC和东元TSDA30C伺服器的连接是:
PLC输出公共端COM0        接          CN1的14脚 脉冲输入正端PULS1
                                     和CN1的16脚 方向输入正端PULS1
                                     和CN1的45脚 伺服控制

PLC输出公共端COM2        接          CN1的1脚  伺服控制
                                     和CN1的46脚 伺服控制

PLC输出点Y1              接          CN1的15脚 脉冲输入负端PULS2

PLC输出点Y3              接          CN1的17脚 方向输入负端PULS2

PLC的Y1指示灯亮,正转
PLC的Y1和Y3指示灯亮,反转
PLC的Y1和Y3指示灯灭,停

网友A:
脉冲方向控制,就像步进电机一样。

(九段好厉害啊,我围棋还在18级 :-)

楼主:
我状态好时是弈城5d,状态不好就掉到4d,加起来正好是9d,哈哈

网友A:
我儿子有业余1段证书,但弈城注册3段,一路跌倒1级了,汗啊

网友B:
位置闭环由伺服驱动器实现。PLC只是给定位置。

网友C:
这样使用,对于PLC而言就是开环。

楼主:
下面引用由波恩在 2007-11-30 22:24:00 发表的内容:
  这样使用,对于PLC而言就是开环。
--------------------------------------------------------------------------------------------
谢谢你,我也这样认为,因为有时候伺服报警,只要我按触摸屏的启动,虽然电动机不转,触摸屏上的位置显示却变化。

另外我想问一下PLC的Y1和Y3是输出的脉冲信号吗?

楼主:
下面引用由firstrazor在 2007-11-29 21:52:00 发表的内容:
  我儿子有业余1段证书,但弈城注册3段,一路跌倒1级了,汗啊
--------------------------------------------------------------------------------------------
现在的业余段位水分很大的
以九十年代的段位来看
业余一段能保持弈城4段
业余二段能保持弈城5段,强二能上6

网友C:
触屏显示的只是PLC的脉冲计数变化。

看楼主的连接和运行模式,Y3应该是方向控制,估计为电平信号,Y1应该是脉冲输出。

网友D:
最少来说,伺服也应该有个报警给PLC吧。这个设计把一切责任都交给驱动系统了,要是俺肯定不这样做

网友E:
设计有严重缺陷,伺服报警了还在发脉冲!?

网友F:
用的东元伺服啊..我来解释一下..伺服报警以后伺服电动机就不再激磁了.你的PLC再继续发脉冲也不能动作...还有一个问题.从你的接线可以看出你只接了脉冲和方向的信号线.伺服激磁和24V电源线..所以你的控制属于最简单开环控制..你可以接出35,36,37,38,39,40号脚的A,B,Z三路回馈脉冲回你的PLC里面做对比..看脉冲有没有走完..有没有走到位...

网友G:
驱动CN1脚35-40,为编码器信号输出端,可回授给PLC.

楼主:
谢谢深圳伺服小江朋友的回答
俺只是使用者不太明白,设计不是俺的事哈

网友H:
小江说的对.

网友I(2008-05-29):
这样算是半闭环,从PLC给的脉冲信号给到伺服驱动器,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构成了闭环,但是实际走了多少,谁也不知道,

因为是半闭环,所以就有了你所说的伺服报警停止了,PLC发出脉冲了,触摸屏上的位置显示却变化。因为触摸屏上显示的是PLC中的数据

并不是真正的位置,看样子你用的是日系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