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元伺服器err11报警怎么办?

楼主(2007-11-29):
东元伺服,每月出现一两次这个报警,始终找不到原因.有的时候来回断电好几次,紧紧插头,莫名其妙就好了,有的时候半天不好.

手头有个英文说明是
the difference of command pulses and feedback pulses is larger than the range of error counter

指令和反馈差异超出错误计数范围?
翻译的不准哈
哪位朋友能不能具体的说说这个报警都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应该从哪方面解决

笔名在这里显示?

网友:
根据提示是说随动误差超差。就是说运动过程中时机运动速度与期望的指令速度偏差超过允许值。根据你所说的情况,就是说大部分时间是正常,偶尔出现超差。我想到的可能情况有以下几种:
1、指令不够平滑,伺服系统无法达到预期的响应速度。建议改善速度规划参数;或者改善速度环参数。
2、编码器松动。
3、负载不稳定。

网友A:
东元伺服ER-11报警为:误差偏差量过大.
输入指令脉波与编码器回授脉波差距超过参数25[/u]的设定.
解决:
1.检查连线马达(UVW)
2.增加参数25[/u]的设定值.
3.增大参数23[/u]来加快马达的反应时间.
4.在允许的范围内,延长加减速时间,或减低负载惯量.
楼主可以先调一下参数25[/u],直接可以在伺服面板上调PN25,适量增加,建议每次增加10至20即可.

网友B(2010-08-04):
我的台达伺服器报警,ale14,不知怎么消除

网友C:
我公司是专业东元最大代理商,维修点,如有维修问题欢迎拨打维修电话13675133599,025-86481560-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