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施耐德NEZA TSX08 PLC

楼主(2007-11-29):
NEZA plc怎样在不知道口令的情况下清空程序

网友A:
哈,你可比我还菜,直接清空内存就行了。

楼主:
老哥 菜单上好像没有这个选项

网友A:
先将PLC接上电,关闭运行开关,与电脑相连,随便写一个空程序,将新程序强行写入。

网友A:
你用的是PL707吗?如果是,在PLC(P)的下拉菜单上点“初始化”。

楼主:
以上两种方法都试过,不管用。不过我找到口令了,问题已解决.

网友B(2008-04-03):
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明白啊,我楼下的,你再告诉他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