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给刚入门电工朋友的话(续)

楼主(2007-11-29):
上一次说了如何解决电气故障,只是从方法上做了一下介绍,始终没说最重要的一点,电气图纸,初学者面对电气故障,总是瞅瞅图,瞅瞅电控柜,有点无从下手,虽然你已经在办公室里读懂了图纸,也常常面临着重新读图,将图纸和设备具体元件对号等问题,尤其是图纸和设备元件不规范标记的情况小,这就加大了维修故障的时间给维修带来不便,下面将用一种实用的方式介绍如何熟悉图纸和设备的关系,通过这种方法,你可以从宏观上和微观上更加深入的了解设备,维修起来自然更加得心应手。
第一,自画电气元件布置图,不规范的图纸基本上都没有电气元件布置图,设置电控柜里的元件都没有编号,你可以自己画,按照电控柜中元件的实际位置画,并标上和图纸相对应的KM,QF等编号,最好能把设备上的限位、传感器等具体位置也标在图上,这样你就对设备的电气元件有了整体的把握,以免发生判断出是传感器出了问题,却找不到在哪从而耽误时间的问题。
第二,自画整个设备的电气元件动作流程图,比如说,一个设备的自动循环过程,在每一个循环周期内,画出一个图,标出哪个先动作,哪个限位到,哪个又动作,延时几秒后,又是哪几个动作,哪些条件满足后,哪个动作才开始,等等,这个电气元件动作流程图,就是在工艺流程图的基础上,再加上工艺动作转换时的电气元件动作,这样设备停在了哪个位置,你就直接去查那个工艺位置转换的电气元件是否正常就行了。(不是绝对的,但大部分都是它出了问题)
第三,对于一些复杂的控制或者结构比较紧凑的元件组合,可以自画出这部分的电气电气元件工作流程图,比如星三角启动过程,可以画个图,上面是先是什么接触器动作,什么继电器同时工作,多少时间到,哪个接触器断开,哪个又合上,等等。又比如,某个电动机是由PLC控制变频器控制电动机,电动机位置编码器信号反馈给PLC定位,你就可以画一个图,上面标出PLC的哪些点输出启动,正反转,停止信号到变频器的哪些控制端子,电动机编码器反馈信号又到PLC的哪些输入点上。这样就把整个设备分为几个部分进行剖析,你就会发现设备的电气状况越来越清晰,实在不懂的地方就发到这儿来问别人,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
第四,电路图上多做标记。首先,输入输出元件的状态要标于图上,比如压力触点是低于设定值动作还是高于时动作,光电开关是有遮挡时断开,还是无遮挡时断开,电磁阀通电后,汽缸是升起还是落下等等,尤其是一些特殊的输入输出元件,应该多观察它的状态变化。其次,继电器线圈工作条件和触点来源作用要标于图上,基本上每个继电器线圈都受上面按钮,触点等的控制,对于这些控制触点,在其旁边标上哪来的,什么情况下闭合或者断开。再次对于PLC控制的设备,应该对PLC的所有输入输出状态指示灯充分利用,指示灯什么情况下应该亮,什么情况下不应该亮,心里应该很清楚,这很重要,它可以把故障范围缩小一半。
如果你能按照以上四点对你的图纸做一遍处理的话,那么对于这台设备的电气部分应该没大问题了,还等什么呢,赶紧拿着你的图纸到设备旁去蹲点去哈

楼主:
看起来乱七八糟,怪我文笔不行哈,其实上面说的这些没什么技术含量,主要是帮你理一理你的图纸哈
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自己画三张图,原有图上多做标记.

网友A:
了解生产工艺,才能更好的修好它,注意安全,哈哈

网友B:
我认为说的很好.

网友C(2014-07-01):
但是,电气元件布置有什么规范或标准吗,比如要减小动力电对信号电干扰,方便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