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遇到难题了,向各位高手求助!!!!

楼主(2007-11-29):
遇到一台滚焊机,焊接时都没发现问题,但是焊件的焊缝粘接强度较差,在以后的辊压加工时焊接焊缝处容易脱开,我的感觉是焊接电流偏小,控制器上的焊接参数调整也不起作用.焊机是浙江台州产的,控制器型号:KD9-1无生产厂家牌号,我要向大家求助的是控制器上的<<热量控制>>是控制可控硅的哪个参数?例如该控制器上的<<焊接>>和<<维持>>控制可控硅的导通与导通时间,<<休止>>控制可控硅的截止时间,<<热量控制>>又是控制可控硅的哪个参数?请精通滚(缝)焊机点焊机的高手指点.先谢了!!!

网友A:
我认为是控制焊接的电流大小啊!
如果没用的话看看是否材料的焊接表面有圬渍啊!这也影响焊接的质量啊!还有就是焊接的间隙是否过大啊!如果间隙过大的话。两焊接件焊接出也会造成虚焊或假焊啊!

楼主:
bailong008谢谢你.你的分析有道理,这些因素我以排除了,要补充说明的是,焊件为不锈钢. <<热量控制>>如何控制可控硅的电流大小,请给指教,谢谢了!

楼主:
滚焊机,点焊机的焊接变压器是由可控硅控制原边一次线圈的导通与截止,二次线圈为20MM厚的铜板三块,并联,成一匝线圈,焊接变压器输入380V输出约为12V,<<热量控制>>如何控制焊接电流?

网友B:
试一试嘛!加大焊一个,减小焊一个,看看哪个符合要求。

网友C:
如果是天冷以后出现的问题,注意焊缝保温,不要骤冷。

网友D:
周公说的对,如果你刚焊好的地方要是马上降低温度的话就会影响它的刚度的

网友E:
周公说的有道理。
另外:电流小,天冷要加大电流。
处理:1。检查电流调节电位器,看是否短路或开路。
2。打开控制箱,看线路板,肯定有可调电阻,尝试调节,必有一个能将电流调大。如有多个可调电阻,注意调节无效后要恢复原来位置再调节其他的。
祝你成功!

网友A:
看一下调节电位器的接触是否良好啊!可控硅导通电流的大小看触发信号啊!,找一下《变流技术》 的书看一下啊!原理很简单的啊!

楼主:
这几天出差没上网,刚刚回来看到大家的指点,对我很有帮助,谢谢大家!!滚焊机的问题我查询有关书籍,在现场观察发现使用单位所用的润滑油不对,滚焊机的滚轮应该加导电的"石墨箅麻油",而使用单位加的却是不导电的润滑脂,该焊机是低电压:7V-12V.大电流:1000A以上.而不导电的润滑脂阻碍了大电流的通过,由于焊接点通过的电流不够,焊接点金属没有熔透,我在现场采取延长焊接时间,焊件的焊缝粘接强度就达到要求了.

网友C:
老兵够意思!

网友F:
向老兵学习,所求助的问题解决了,应该给我们大家说一下是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