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可充电开关电源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7-11-29):
  这近有使用了一个可充电开关电源给蓄电池充电,但充切断外供电源后,24V电源端没有电源输出,蓄电池两端24V电压正常,调节可调电阻,依然没有电压,不知道那儿出问题了,请教高手指点指点,接线应该没有问题,按说明接的,外供电正常,就是不能实现不间断供电,蓄电池正常,是新买的。

网友A:
你说的意思不明确哦,是切断外部电源后,想把蓄电池的电放出来,构成UPS?直流电源变成交流电的话需要逆变设备的。有些充电的开光电源,可能只有充电功能(最常见的是蓄电池充电器),逆变功能好像没有。建议你找点UPS方面的资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