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AB PLC中秒脉冲发生的方法

楼主(2007-11-29):
AB PLC有很多独特的地方

<<第一例>>
AB PLC 秒脉冲发生的发生的方法

定义一个TAG ,如Pulse_1s

rung中-------Pulse_1s.DN------TON-----
     上面的Pulse_1s用常闭点,TON设置成1000

则现在的Pulse_1s.DN常开点即是一个秒脉冲了.[/b]

网友A(2007-12-29):
大哥,能不能把梯形图剪贴过来啊

网友B:
要用两个TON做成一个方波才是有用的信号,你做的那个我在实际中还没有见过谁在用那种信号,你那个信号用在灯闪烁上面是没有效果的,不会闪

网友C:
实践过 你就知道了  楼上的说的对 这样编指示灯 是不会闪的

网友D(2021-04-08):
1、建立2个timer的标签,假设为Pulse_1S_1 和Pulse_1S_2;

2、用Pulse_1S_2.DN的常闭点作为 TON  Pulse_1S_1的输入;预置值为1000ms

3、用Pulse_1S_1.DN的常开点作为 TON  Pulse_1S_2的输入;预置值为1000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