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磁同步伺服电机转矩系数问题
笔名在这里显示?

楼主(2007-11-29):
我们通常说到永磁伺服同步电机,大概的认为其在额定转速下为恒转矩区,在超过额定转速时为恒功率区。那么,请问转矩系数与速度有关系么?有谁有类似的曲线可以提供么?或者某些品牌的电机有此曲线提供么?

网友A:
转矩系数与速度有关系么???
准确的说,永磁同步伺服电机在转速方面和供电电压有关联,在参数指标上反映在电机的电动势常数上。
而伺服电机的扭矩和供电电流密切相关,在参数上反映在扭矩系数上。各个厂家制作的材质、工艺不同,所以该系数也不一样。
不用列出推倒公式吧。呵呵。

网友B:
转矩系数可以近似认为与速度无关,如果叫真,或许也可以认为随速度升高略微向下倾斜。
估计没有厂家会提供转矩系数与速度的关系关系曲线。

网友C(2008-12-10):
可以看看上海富田样本STS系列永磁同步伺服电机技术数据 上面有简单的特性曲线图 我看过他们的样本资料 据说他家的技术水平挺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