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300问题

楼主(2007-11-29):
请大家帮我看看OB100(程序开始执行1个周期)做的附值的MOVE指令,MOVE 20.0 MD20
但是仿真中在VAR表监视中确没有值, 而OB100中做的开关量仿真确执行了,这是什么原因哪

网友A:
重新下载,然后把plcsim切换到stop,然后再到run,如果还没有,检查md20是否在其地方被赋值了

楼主:
谢谢 lmly,我在其他位置没有赋值啊,还可能什么原因那,如果我索性我不赋值了,我用SUB_R MD16 MD20.MD20是否是0

网友B:
用这个试一试 MOVE 20 MD20

网友A:
如真这样,可能如你的程序有关系,把你的程序贴出来看看
还有保证没有对mw20 mw22, mb20, mb21,mb22,mb23等等的赋值

网友C:
仿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