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参考点

楼主(2007-11-29):
我公司有一台发那科18I系统加工中心,回参考点出现90号报警,以前厂家把光栅尺去掉了,由于厂家找不到.我给光栅尺加上去就去现90号报警,是不是参数改地不对,请帮忙谢谢/

网友A:
首先确认90#故障代码的含义,光说一个90#真是搞不清楚问题在哪里。
其次,感觉可能是系统零点归位的问题,你加了光栅尺,相当于多了一个零点,原来去掉光栅尺应该会在软件里设置一个软零点,你现在又加了一个硬零点,两个零点的坐标不一致。
可以尝试取消软零点,在确认硬件保护回路可靠的前提下直接让软件调用光栅尺的零点坐标。

网友B:
原来的使用光栅尺时原始参数还在吗?在的话把现在所在机器内的参数输出保存,原来的原始参数再输回去。因为关系到很多尺寸参数问题,90报警就是尺寸参数不匹配所报的警,或者是光栅尺是坏的,或者机械上早就有问题为了掩盖问题而改成了半闭环的。参看激情如火的《加工中心回参考点及其故障诊断》内有参考说明。

网友C:
90号报警是离参考点太近,把起始点移到离参考点足够远就可以了

网友B:
下面引用由怀军在 2007-11-30 11:01:00 发表的内容:
  90号报警是离参考点太近,把起始点移到离参考点足够远就可以了
--------------------------------------------------------------------------------------------
说得对,但不排除换了尺的参数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我的光栅尺是带有距离的光栅尺,每次回零只要走-停三次找到零点,无需回到机床的零点。

网友D:
带距离编码的光栅尺,是不是零点标记的处理方法上与原系统配置有冲突,这种带编码的标记间隔都不会太大。

楼主:
请问光栅尺的零点信号,零点信号软件可以监控吗、

网友D:
只用过Heidenhain的带距离编码的光栅尺,根据厂家公开的编码规则,用C编程识别绝对位置。对于楼主而言,一要明确编码规则,二要明确机床数控系统是否允许用户编程解决坐标系的原点问题。

楼主:
想请教一下,光栅尺的零点信号是不是可以用外部信号代替,谢谢

网友E:
  不能代替,可以考虑楼主的意见,是否允许用户编程解决坐标系的原点问题。

楼主:
怎么高手都到哪里去了。

楼主:
用户编程解决坐标系的原点问题。

我对编程不了解,请指点。谢谢

网友D:
既然光栅有零点信号,又何必用其它信号代替呢?费事不说,精度也不同啊!

建议楼主查阅Heidenhain的带距离编码的参考标记的增量式光栅的手册,上面有如何利用标记间距,在走过任意两个相邻标记后,建立坐标位置的方法。至于编程问题,需要看具体数控系统的开放给用户的方法。

楼主:
谢谢楼上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