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学VB6.0还是学VB.NET

楼主(2007-11-30):
我目前从事电气设计,项目上用的都是组态软件,现在想用高级语言开发一些小程序(应用程序和控制方面的程序),以前曾粗略地学了一下VC6和VB6,现在想深入学习高级语言。但看到编程语言发展得太快了,VB.NET也出来很久了。以我的情况,我现在应该学VB6还是VB.NET,各位网友帮忙参谋一下!

网友A:
初学者VB6即可,主要是学习编程思想。

楼主:
首先感谢版主的回复!
现在编程思想是有一点,以前也用VB6开发过一点小程序。
VB.NET能使用于工控编程吗?
VB6和VB.NET有什么根本的特征?

网友A:
VB6和VB.NET只是工具,和VC一样均可以用于工控编程,他们的区别并不大,当然效率、易学性等方面,有一些不同。

.net开发大型网络程序有一定优势,而且各种新的平台都支持,还是需要根据您的开发对象需求来定。

楼主:
    我这边主要想用他来开发一些实用的应用程序,界面可以不怎么漂亮,但一定要实用,我相信VB6和VB.NET也可以完成这一点。
    同时我想用这种高级语言编写一些工控程序,如采集温度信号、和PLC通讯并构成上下位机架构、编写与数据库有关的程序、编写DCS系统等。
    请版主再次指点!

楼主:
请问VB6开发的程序是否可以在VISTA上运行?

网友A:
采集和通讯部分建议用vc完成。其它用vb即可。
VB6开发的程序大部分可以在VISTA运行,但也有很多例外,主要是VISTA更新了很多系统文件导致的。
如果项目较大,用.net好一些。

网友:
理论来说都可以~只是建议VC,VB,毕竟作为工控再VISTA上用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小。而且还有来说~学TC来入门学习编程思想。比如应用在PCC,PAC上基本都是C,相对不错后,转VC作有一定图形界面的就更简单了。

楼主: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VC的优势在底层访问和执行速度,因为他是编译执行的,但对初学高级语言的人来说比较难;.NET的优势在于开发大型产品,特别是网路产品;VB的优势在于容易学习,由于他是解释执行的,所以没有VC执行得快,而且访问底层能力没VC强。上面的总结不知道是否正确,请斧正!
    那VB.NET在底层访问的能力怎样?
    VB.NET和VB6相似之处大吗?VB6的代码是否可移植到VB.NET上使用?若不可以,是否有什么工具可以转换一下?

楼主:
西玛仪表:
    我在学校学的是TC,自学过半年的VC6。
    你说的“比如应用在PCC,PAC上基本都是C”,能对PCC和PAC的编程多说一下吗?以前没接触过。

网友B:
肯定赶新的学了

网友C:
我和 Hitin 有同样的困惑!!!

网友D:
学什么都一样,能把东西作出来就行

网友C:
有人指点下不更好吗?在黑暗中摸索很费劲的。

网友E:
   建议先学好vb,做一些你需要的程序。
   如果你编程基础很好的话,建议学习vc,对net我给的建议是暂时不要去学,vc、vb暂时够你用的了。当然如果你很有精力的话就学net也没什么。
   如果你做的程序很大的话建议用rose建模,这样你的系统框架灵活性比较大,尽量利用设计模式的思想。
  常用的一些东西譬如:多线程、socket编程、图像编程、驱动、dll,activex。这些是组态编程必需的。
  如果更进一步的话你可以用com技术等。
  以上只是个人观点,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C:
实时数据采集、控制方面,究竟用什么好呢?

网友E:
如果你实力够强,还是vc首选。

楼主:
引用“学然后知不足”的那句话:“有人指点下不更好吗?在黑暗中摸索很费劲的。”。
    是这样的啊,有人在前面照照灯,是要少走弯路,走得快一点。
    谢谢各位的指点了!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复!
我决定还是先深入学习VB。

网友F(2008-01-27):
我也想学习一下VB,能不能将这方面的书籍借来看看??/
liuweihua-2557@163.com

网友G:
建议先学好vb

网友H:
能介绍一些VB的学习资料和方法吗

楼主:
楼上,我也是VB的新手。我只能说,多练习编程是学习VB的最好方法。
至于资料,上网搜一下,大把的是。

网友I(2020-05-27):
当然学VB.NET了,以后随着操作系统的不断升级,VB6已经不能在win7和win10系统上用了。